[信息发布] ATMEGA48提供五种休眠模式

楼主(2025-05-08):
空闲模式、ADC噪声抑制模式、省电模式、掉电模式和待机模式。

网友A(2025-06-22):
看了下功耗电流,都还是挺小的,在不同的场景下应用
ATmega48 在不同休眠模式下的功耗电流(典型值 @Vcc=3V, 25°C):
空闲模式:1.2mA(CPU 停止,外设运行)
ADC 噪声抑制:1.1mA(ADC 专用优化)
省电模式:0.5mA(晶振运行,其他暂停)
掉电模式:0.1μA(仅外部中断唤醒)
Standby 模式:0.1μA(RTC 运行,需外部晶振)

网友B(2025-09-27):
ATMEGA48 的五种种五种休眠模式按功耗从高到低为:Idle(CPU 停,外设运行)、ADC Noise Reduction(仅 ADC 工作)、Power-save(定时器 2 运行)、Power-down(仅外部中断唤醒)、Standby(振荡器运行)。可通过设置 SMCR 寄存器选择模式,适配不同低功耗场景,平衡功能与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