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使用WCH-LINK-R1-1V1升级失败

楼主(2025-05-08):
好久没用了,今天拿出来用,提示升级,但是升级失败。
使用的软件是MounRiver Studio Ⅱ
WCH-LinkUtility V2.4
不知道什么情况。
是不支持我的这个设备了吗

楼主:
试了一下老版本可以下载,好奇怪,最新版的不支持了?

楼主:
解决方法:先下载一个老版本的IDE,里面有2.12版本固件,找个串口工具连接烧录器,通过 串口给烧录器升级固件到2.12

楼主:
之后再连接新版本的,就可以正常升级固件了,估计原来的固件太老了。真邪门。不过已经解决了。

楼主:
使用 的是V170版本自带的WCH LINK固件,2.12版本,通过串口工具Rx-Tx;Tx-Rx;然后ISP升级固件,之后最新版的软件就可以正常的给它升级到最新版了。然后就可以烧录程序了。

网友A:
这明显是版本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是版本兼容问题

是的,最新的软件不支持太老的版本固件了。

网友B:
看起来你遇到了升级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软件版本不兼容或者设备固件不支持。建议检查一下设备是否支持最新版本的固件,或者尝试使用旧版本的软件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