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用python编译AI文件,出现很多错误

楼主(2025-05-08):
ModuleNotFoundError: No module named 'mlflow'

ModuleNotFoundError: No module named 'hydra'
Running `icl ""` gave "[WinError 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Running `cl /?` gave "[WinError 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Running `cc --version` gave "[WinError 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Running `gcc --version` gave "[WinError 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Running `clang --version` gave "[WinError 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Running `clang-cl /?` gave "[WinError 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Running `pgcc --version` gave "[WinError 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知识盲区,之前没用过python。

是不是缺少一些插件或者是调用的工具?

网友A:
Python环境中缺少必要的库。

网友B:
如果环境配置复杂,可以考虑使用Docker容器来隔离项目环境。

网友C:
可能是编译工具链未安装或未正确配置到系统路径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环境中缺少必要的库。

昨天把mlflow和hydra都安装了,安装后执行python命令,无任何反应

网友D(2025-06-14):
代码语法错误、依赖库缺失、环境配置问题或工具链不兼容等都有可能啊

网友E:
Python环境未正确安装或配置。确保Python已正确安装,并且版本符合项目要求。使用虚拟环境(如venv或conda)来隔离项目依赖

网友F:
依赖库缺失也会这样,可能是你的项目所需的Python库未安装

网友G:
代码中存在语法错误或逻辑错误。仔细阅读错误信息,根据提示修正代码

网友H:
使用的工具或库与Python版本不兼容。确保所有工具和库与当前Python版本兼容

网友I:
查看库的文档,确认其支持的Python版本

网友J:
文件路径错误或文件格式不符合预期。确保文件路径正确,特别是在处理文件读写时。检查文件格式,确保与代码期望的格式一致

网友K:
使用IDE(如PyCharm、VSCode)进行代码调试,IDE通常会提供错误提示和自动修复建议

网友L:
使用AI框架时,框架版本或配置不当。确保安装的框架版本与项目要求一致。查看框架文档,确认配置和使用方法

网友M:
Python脚本没有足够的权限访问某些资源。确保脚本有权限访问所需的文件和目录。在Linux/macOS上,可以使用chmod命令修改文件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