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BOX1_PRINTF 似乎不支持格式 %f ?

楼主(2025-05-09):
如题,STM32CUBE IDE中的STBOX1_PRINTF 似乎不支持格式 %f ?

网友A:
用 sprintf 格式化字符串。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调试输出方法,通过串口输出,或者使用 printf 函数。

网友C:
用自定义的浮点数输出函数。

网友D:
默认确实不支持 %f,需要加上 -u _printf_float 链接选项才行。

网友E:
看下你的 linker 设置,有没有加上浮点支持。

网友F:
%f 不生效通常是因为用的是 nano libc 版本,没启用 float。

网友G:
我踩过这个坑,加了 -u _printf_float 之后就能用了。

网友H:
可以用 sprintf 转成字符串,再输出看看效果。

网友I:
STBOX1 的库文件可能默认没有链接带 float 的 printf 实现。

网友J:
检查下 map 文件,看是否用了 printf.o 还是 vfprintf_float.o。

网友K:
如果空间吃紧,也可以考虑把 float 转成 int 乘个 100 再除。

网友L:
有时候用重定向时也要确认用的 printf 是正确版本。

网友M:
实在不行就用 snprintf + itoa 自己拼一个简单的浮点输出。

网友N:
为了减小代码体积,newlib-nano 的 printf() 默认不包含 浮点格式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