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外部中断一会儿触发一会儿不触发是咋回事?

楼主(2025-05-09):
用的下降沿触发,感觉有时候按键按了也没反应,是不是配置顺序有讲究?

网友A:
会不会进中断了但是中断函数写挂了?

楼主:
中断标志你清了吗?

网友B:
按键抖动搞不搞消抖啊?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看下信号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有时候是优先级没设置好导致丢中断。

网友E:
有没有开全局中断?

网友F:
你试试加个上拉或下拉看看?

网友G:
我以前用这颗L0也是断断续续,怀疑是硬件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H:
中断触发方式你改成双边试试?

网友I:
是不是跑得太快,中断一瞬间就过了?

网友J(2025-06-14):
可能是外部信号线接触不良(如松动、氧化)。信号线过长或未屏蔽,易受电磁干扰

网友K:
外部电路未正确上拉/下拉,导致信号电平不稳定

网友L:
触发条件(上升沿、下降沿、双边沿)与实际信号不匹配。中断优先级设置过低,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根据实际信号调整触发条件(如使用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配置双边沿触发)。提高中断优先级

网友M:
中断服务函数中未清除中断标志位,导致重复触发或丢失后续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手动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N:
引脚未正确配置为输入模式或未启用上拉/下拉。确保引脚配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O:
中断服务函数中存在耗时操作(如延时、复杂计算),导致中断响应延迟或丢失。优化中断服务函数,减少耗时操作。将耗时操作移至主循环中处理,仅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

网友P:
中断服务函数与主程序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如全局变量),导致数据不一致。使用volatile关键字修饰共享变量

网友Q:
使用屏蔽线或缩短信号线长度,减少干扰。在外部电路中添加上拉/下拉电阻(如10kΩ),确保信号电平稳定

网友R:
外部信号存在高频噪声或毛刺,导致中断误触发。可以在信号线上添加滤波电容(如100nF)或RC滤波电路。使用硬件去抖电路(如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S:
引脚被复用为其他功能(如ADC、SPI等),导致中断功能异常。检查引脚复用配置,确保引脚仅用于外部中断

网友T:
用的下降沿触发,感觉有时候按键按了也没反应,是不是配置顺序有讲究

网友U:
的下降沿触发,感觉有时候按键按了也没反应,是不是配置顺序有讲究?

网友V:
引脚与EXTI线映射错误

网友W:
若中断嵌套配置不当,可能导致低优先级中断被高优先级中断阻塞,影响中断响应。

网友X:
如果输入引脚上的信号电平不够稳定(例如由于接触不良、干扰等),可能会导致外部中断的触发条件时而满足时而不满足。

网友Y:
检查外部中断引脚的连接是否牢固,是否存在接触不良或氧化现象。

网友Z: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AA:
外部中断引脚配置了适当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浮空状态。

网友AB:
通过串口或SWD打印中断触发时间戳

网友AC:
如果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可能导致其他中断无法及时响应,从而影响整体中断的稳定性。

网友AD:
如果外部信号有抖动,可以加入软件滤波或延时去抖动。

网友AE:
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正确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AF:
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外部中断引脚上的电平波动,从而引起中断的误触发。

网友AG:
外部信号可能受到噪声干扰,导致电平不稳定,从而造成中断误触发或不触发。

网友AH:
若未正确配置GPIO引脚的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可能导致输入状态漂浮不定,从而影响中断的可靠性。

网友AI:
中断触发模式设置错误

网友AJ:
检查外部中断引脚的连接是否可靠

网友AK(2025-07-14):
我用过F030,必须加上拉电阻。仅把输入配置成上拉不行,电平不稳,你测量一下按键上的电压

网友AL:
考虑检查引脚连接,清洁和焊接,确保没有虚焊或氧化。

网友AM:
外部电路没正确连接,信号高低不定,要检查电阻是否正确接入。

网友:
中断触发边沿选择不当

网友AN:
外部信号源稳定,没有噪声或抖动。

网友AO:
如果外部中断引脚连接的按键或其他开关没有良好的去抖动电路,可能会导致中断误触发。

网友AP:
中断服务函数未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Q:
ISR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AR:
某些引脚可能需要上拉或下拉电阻才能正确检测到电平变化

网友AS:
检查是否有较强的电磁干扰源靠近外部中断引脚

网友AT:
用 “上升沿触发” 接收一个持续时间极短的脉冲信号,可能因信号未被稳定捕获而漏触发。

网友AT:
若外部信号未使用硬件上拉 / 下拉,引脚可能处于浮空状态,受环境干扰导致电平随机变化,造成中断触发不稳定。

网友AU(2025-11-03):
外部信号线接触不良,信号线过长或未屏蔽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