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刚开始能通,跑久了就失联咋办?

楼主(2025-05-09):
用的是环网结构,几个节点跑了十几分钟就掉一个,会不会是滤波设置问题?

网友A:
你试过关掉其他节点看看单独跑稳不?

网友B:
会不会是你收发不及时,FIFO满了?

网友C:
加滤波器了吗?看看是不是误判了帧。

楼主:
拿个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有没有毛刺。

网友D:
检查一下总线电阻是否稳定。

网友E:
你是FD还是classic?G4搞FD不太稳。

网友F:
断掉节点的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软中断优先级跟不上?

网友H:
加个超时重发机制试试?

网友I:
有无CAN总线干扰或者长线问题?

网友J(2025-06-14):
CAN总线靠近强干扰源,或未使用双绞屏蔽线,导致信号受干扰,出现通信异常。合理布局电路板,避免CAN总线靠近强干扰源;使用双绞屏蔽线(CANH/CANL),减少干扰

网友K:
CAN收发器电源和地线连接不正确,或供电不稳定,影响收发器正常工作。检查CAN收发器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是否正确,确保供电稳定;在CAN收发器的电源引脚和地之间添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干扰

网友L:
CAN_H和CAN_L接反,或与总线设备极性不一致,导致通信异常。确认CAN_H和CAN_L未接反,且与总线设备极性一致

网友M:
所有节点的波特率不一致,导致通信无法正常进行。使用STM32CubeMX或示波器校准波特率,确保所有节点的波特率一致,包括同步段、位时间段等参数

网友N:
未启用错误中断,无法及时处理总线错误,导致通信异常。启用错误中断(如CAN_IT_ERROR),并在中断中处理总线关闭(Bus-Off)状态,自动恢复通信

网友O:
过滤器设置错误,导致接收节点无法正确识别发送节点的ID,造成通信中断。检查CAN过滤器设置,确保接收节点能正确识别发送节点的ID;可先设置筛选器掩码为0x0000进行测试

网友P:
在STM32G4中,CAN通信刚开始能通但跑久了就失联,可能由硬件、软件配置或总线状态问题导致

网友Q:
总线两端未接120Ω终端电阻,或电阻安装错误,导致信号反射,影响通信稳定性。确保总线两端正确接入120Ω终端电阻,若总线距离较长,可能需要在中间节点加电阻。

网友R:
CAN通信中断优先级过低,被其他高优先级任务打断,导致数据处理不及时而丢数。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确保CAN通信中断能及时响应

网友S:
用的是环网结构,几个节点跑了十几分钟就掉一个,会不会是滤波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