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用ADC连续转换时值老跳动,这正常吗?

楼主(2025-05-09):
AD, ADC, dc
我接了一个电压源,理论上应该是稳定的,结果读出来老是差个几十,怎么破?

网友A:
模拟GND布线走得对吗?

网友B:
你接的电源稳不稳?

网友C:
ADC参考电压抖不抖?

网友D:
模拟输入线是不是太长太乱?

楼主:
开了采样时间设置了吗?

网友E:
打开ADC校准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F:
我一般加RC滤波稳一点。

网友G:
会不会是输入阻抗太高?

网友H:
你搞成DMA了吗?DMA模式也容易错。

网友I:
你加上多次平均再试试看?

网友J(2025-06-14):
在STM32F3中使用ADC进行连续转换时,若测量值频繁跳动,通常是不正常的现象,可能由硬件干扰、配置不当或软件处理问题导致

网友K:
ADC对电源噪声敏感,若电源稳定性差(如纹波较大),会导致采样值跳动

网友L:
在ADC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如100nF陶瓷电容和10μF钽电容并联)

网友M:
使用线性稳压器(LDO)为ADC单独供电,减少开关电源的干扰

网友N:
.模拟信号线未屏蔽或布线过长,可能引入外部电磁干扰(如电机、开关电源等)。使用屏蔽线传输模拟信号,屏蔽层接地。缩短模拟信号线长度,避免与数字信号线并行布线。

网友O:
ADC参考电压波动会导致采样值不稳定。使用高精度、低噪声的参考电压源。在VREF+引脚旁添加去耦电容

网友P:
使用STM32F3的内部参考电压(需在ADC配置中启用),并确保其稳定性

网友Q:
ADC采样时间过短,无法充分采集信号,导致采样值跳动。增加ADC采样时间

网友R:
使用中值滤波、滑动滤波等方法来平滑ADC值。中值滤波适合消除脉冲噪声,滑动滤波可以得到平稳变化的数字量。

网友S:
未启用右对齐或数据格式错误,若未正确配置数据对齐方式,可能导致读取的值跳动。确保ADC配置为右对齐(默认配置)

网友T:
未启用过采样,若信号噪声较大,未启用过采样会导致采样值跳动。启用ADC过采样功能,通过多次采样取平均值提高精度

网友U:
在多通道ADC中,通道切换时可能引入电荷注入噪声。

网友V: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被测信号,观察是否有高频毛刺或波动。

网友W:
ADC的采样和保持电路可能存在问题,导致采样时的信号不稳定。

网友X:
ADC的时钟信号可能有抖动或不稳定。

网友Y:
ADC 内部采样电容充电不充分,尤其对高阻抗信号源

网友Z:
信号源内阻过大,导致采样时电容充电不足。尽量降低信号源内阻。

网友AA:
时钟信号抖动、频率偏移或干扰会导致采样时机错误

网友AB:
适当增加ADC采样的CLK个数,降低ADC采样速率,以满足应用数据处理要求。

网友AC:
在VREF引脚与地之间并联10μF电解电容+0.1μF陶瓷电容,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D:
若通过软件滤波(如滑动平均)后波动消失,说明是随机噪声引起的正常现象。

网友AE:
电源纹波过大(如 > 50mV)导致参考电压不稳定

网友AF:
ADC输入端对地接一个1~10uF的陶瓷电容,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G:
取连续3~5次转换结果的中间值,消除偶发尖峰噪声。

网友AH:
采样时间或转换速率设置不当

网友AI:
被测信号本身含高频噪声

网友AD:
采样频率超过 ADC 或信号源的响应能力

网友AJ:
长线可能导致信号干扰,建议缩短并整理,使用屏蔽线。

网友AK:
多通道ADC连续转换时,若通道切换逻辑错误(如未等待前一次转换完成),会导致数据混乱。

网友AL:
模拟信号中不可避免的高频噪声

网友AM:
未使用差分输入导致共模干扰

网友AN:
ADC的电源线上的噪声会影响转换结果。

网友AO:
检查采样电路元件,确保电容和电阻值合适,可能需要调整滤波器或更换元件。

网友AP:
如果ADC时钟不稳定,会导致采样信号出现误差,需优化时钟源或者采用滤波措施稳定信号。

网友AQ:
可能是输入阻抗太高导致信号传递受阻,调整阻抗匹配。

网友AR:
我接了一个电压源,理论上应该是稳定的,结果读出来老是差个几十,怎么破?

网友AS:
接了一个电压源,理论上应该是稳定的,结果读出来老是差个几十,怎么破?

网友AT:
我接了一个电压源,理论上应该是稳定的,结果读出来老是差个几块钱

网友AU(2025-11-03):
先打开ADC校准,观擦一下效果

网友AV:
设置不当可能导致数据不准确或系统响应慢。请检查并调整设置。

网友AW:
可能是因为电路设计不合理或元件老化,导致采样不稳定。检查采样电路,确保电压稳定。

网友AX:
模拟输入线太长太乱可能影响信号质量,建议缩短或重新布局。

网友AY:
时钟信号不稳定会导致ADC测量精度降低,考虑使用滤波器或提高时钟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