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USART做Modbus通信老丢回应包,有人遇到吗?

楼主(2025-05-09):
我明明发出去了请求,但有时对方明明回应了,单片机就是没收到,这是时序问题?

网友A:
会不会发包太快,对方来不及响应?

网友B:
波特率同步了吗?

网友C:
接收中断和DMA你怎么配的?

网友D:
有没有加Modbus超时判断?

网友E:
是不是串口收缓冲满了?

网友F:
你试试串口上加个逻辑分析仪抓包。

网友G:
半双工?方向控制加了吗?

楼主:
会不会是接收中断被其他中断抢走了?

网友H:
看看有没有帧校验错误被你丢包?

网友I:
你是轮询发包还是中断触发?

网友J(2025-06-14):
发送端与接收端波特率不同,导致数据传输错误。确保双方波特率一致,例如都设置为9600或115200

网友K:
信号在线缆上传输过程中衰减或受到噪声影响。建议使用高质量的电缆,缩短线缆长度,使用终端电阻或信号放大器来改善信号质量

网友L:
外部电磁干扰、电源波动等可能导致信号失真。使用屏蔽电缆,确保良好的接地,远离强电磁场源,使用滤波器或稳压器来减少电源波动的影响

网友M:
高优先级中断抢占了USART中断的处理时间。使用nvic_setpriority函数设置USART中断优先级高于其他非关键中断,避免在同一优先级下存在多个中断源,防止中断嵌套引发延迟

网友N:
DMA中断可能影响USART中断状态,导致数据丢失。确保DMA通道正确配置,避免DMA中断与USART中断冲突。例如,在ADC采样时,若使用DMA中断且计算耗时过长,可去掉有效值计算,把除法计算改成直接移位,加大采样Buf,减少中断次数

网友O:
接收超时时间设置得太短,可能会误认为没有数据到达而关闭接收操作。根据实际应用情况合理设置超时时间,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接收数据

网友P:
数据处理逻辑耗时过长,未能及时清空接收缓冲区。优化数据处理逻辑,减少不必要的计算,确保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快速读取并处理数据

网友Q:
如未正确读取缓冲区数据、错误处理不当等。仔细检查和测试接收代码,确保数据读取和处理逻辑正确无误

网友R:
USART硬件接收缓冲区有限,在高速通信场景下容易发生溢出。设计合理的缓存管理机制,采用环形缓冲区可以有效解决缓冲区溢出问题。CPU通过定时轮询或中断通知的方式读取缓冲区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