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配了DMA的SPI发送数据出不去了?

楼主(2025-05-09):
CubeMX生成的代码看着没问题,DMA通道也匹配上了,就是没数据出,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开双缓冲DMA的话初始化容易出问题。

网友A:
DMA中断你开了吗?

网友B:
SPI空闲中断清了吗?

网友C:
数据地址和DMA缓冲地址设置对了吗?

网友D:
SPI有没有启动?

网友E:
DMA传输完成标志有触发吗?

网友F:
你是主机还是从机模式?

网友G:
DMA的方向搞错没?

网友H:
看一下CubeMX配置,有时候默认不对。

网友I:
SPI频率是不是太快?

网友J(2025-06-14):
需确保SPI的MOSI、SCK等引脚在CubeMX中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且硬件连接无误。若引脚未设置为复用功能,数据将无法传输

网友K:
DMA要求缓冲区地址按4字节对齐。若缓冲区地址未对齐,可能导致传输失败。可使用__attribute__((aligned(4)))来确保缓冲区地址对齐

网友L:
SPI的工作模式(如主从模式、全双工/半双工)、时钟极性(CPOL)、时钟相位(CPHA)等参数需与外设匹配。若参数不匹配,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需确保SPI的数据格式(如数据位长度)与外设一致

网友M:
若使用了DMA中断,需确保中断已正确配置,并编写了相应的回调函数来处理传输完成事件。在回调函数中,可检查传输状态并处理后续逻辑

网友N:
SPI通信中的CS信号用于选择目标从设备。若CS信号未正确控制,从设备不会响应主设备的请求。需确保每次传输前拉低CS信号,传输完成后拉高

网友L:
需确认DMA通道和流的选择是否正确,且与SPI外设匹配。不同STM32型号的DMA通道和流分配可能不同,需参考芯片手册

网友O:
DMA的传输方向应设置为“存储器到外设”,数据宽度需与SPI设置一致(如8位或16位)。同时,需检查DMA的源地址(存储器地址)和目标地址(SPI数据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P:
在代码中,需正确调用启动DMA传输的函数,如HAL_SPI_Transmit_DMA。同时,需确保在调用此函数前,SPI和DMA已正确初始化

网友Q:
需确保SPI的数据格式(如数据位长度)与外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