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的DMA应用解析

楼主(2025-05-09):
GD32F4xx系列DMA应用解析:实现高效内存与外设数据传输
1. 引言
在嵌入式开发中,DMA(直接内存访问)技术是提升系统效率的关键。本文基于GD32F4xx微控制器,通过实例代码解析如何配置DMA实现内存到内存、外设到内存的高效数据传输,并结合USART通信展示动态DMA应用。

2. DMA基础
作用:无需CPU干预,直接在存储器和外设间传输数据。
优势:

减少CPU占用率
支持大数据块高速传输
多种传输模式(内存↔外设、内存↔内存)
3. 关键代码解析
3.1 DMA内存到内存传输
// 配置DMA1通道0
void DMA_config()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dma_deinit(DMA1, DMA_CH0);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config;
    dma_single_data_para_struct_init(&dma_config);

    dma_config.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MEMORY;
    dma_config.periph_addr = (uint32_t)src;   // 源地址
    dma_config.memory0_addr = (uint32_t)dst;  // 目标地址
    dma_config.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ENABLE;
    dma_config.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config.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_config.number = 21;  // 传输数据量
    dma_config.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1, DMA_CH0, &dma_config);

    // 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CH0, DMA_CHXCTL_FTFIE);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0_IRQn, 2, 2);
}

3.2 中断处理
void DMA1_Channel0_IRQHandler() {
    if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TF)) {
        printf("DMA传输完成!数据:%s\r\n", dst);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TF);
    }
}

4. USART接收动态DMA应用
// USART接收回调中动态配置DMA
void Usart0_on_recv(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 {
    dma_periph_address_config(DMA1, DMA_CH0, (uint32_t)data); // 更新源地址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1, DMA_CH0, len);           // 设置数据长度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0);  // 启动传输
}

优势:实时适应不同数据长度,避免CPU参与数据搬运。

5. SysTick定时器配置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1MHz中断频率(1us计数)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000U)) {
        while(1); // 初始化失败处理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最高优先级
}

// 提供微秒级延时
void delay_1us(uint32_t count) {
    delay = count;
    while(delay != 0);
}

6. 应用场景
高速数据采集:ADC采样数据直接存储至内存
通信协议处理:USART接收数据包DMA传输
图形处理:LCD显存快速更新
7. 常见问题
Q1:DMA传输不完成?

检查时钟使能和外设映射关系
确认传输长度和地址递增设置
Q2:如何动态修改DMA参数?

在传输前调用dma_periph_address_config和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更新
Q3:中断优先级冲突?

通过nvic_irq_enable合理分配优先级,关键外设使用更高优先级
8. 总结
本文通过实例演示了GD32F4xx的DMA配置方法,结合SysTick和USART实现高效数据传输。DMA技术能显著提升系统实时性,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场景中具有重要价值。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9851948/article/details/147111598

网友A:
dma_channel_enable建议写在中断配置之后,避免中途触发中断。

网友A:
DMA内存到内存模式,通常适用于大块数据搬运,比如图像缓存刷新等,要确保DMA优先级设置合理,避免抢占影响其他关键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