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UART_阻塞发送&中断接收

楼主(2025-05-09):
1、开发环境
(1)Keil MDK: V5.38.0.0

(2)MCU: mm320163D7P

2、实验目的&原理图
2.1、实验目的
(1)上位机串口助手给MCU发送信息,MCU串口通过通过串口助手接收后,将接收到的内容通过串口助手发送到上位机。

(2)串口在whil循环中每隔1秒发送一次 hello world.\r\n

2.2、原理图

3、Keil 工程的创建
(1)打开Keil MDK。

(2)点击“Project”→“New μVision Project...”。

(3)选择工程保存地址及工程文件名,然后点击确定。

(4)选择相应的单片机型号,然后点击“OK”即可。

(5)弹出“管理运行时环境”对话框,保持默认,点击OK即可。

3、移植库文件
参考文章  三、LED闪烁-CSDN博客

4、编写代码
4.1、UART相关函数
(1)UART2引脚初始化

补充:

根据个人实际开发经验,串口Rx引脚浮空输入和上拉输入都能接收到数据。
参考网友建议配置为上拉输入。如果配置成浮空时会存在一定收到杂乱数据情况。
参考地址:stm32 串口RX上拉还是浮空_串口 上拉-CSDN博客
/*
*功能:UART2引脚初始化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static void UART2_GPIO_Init(void)
{
        //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用于配置GPIO参数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GPIO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
         * #define GPIO_AF_0       (0x00U)     ///< Alternative function 0  内部振荡器
         * #define GPIO_AF_1       (0x01U)     ///< Alternative function 1  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
     * #define GPIO_AF_2       (0x02U)     ///< Alternative function 2  SPI(串行外设接口)
     * #define GPIO_AF_3       (0x03U)     ///< Alternative function 3  I2C(双向串行总线)
     * #define GPIO_AF_4       (0x04U)     ///< Alternative function 4  ADC(模数转换器)
     * #define GPIO_AF_5       (0x05U)     ///< Alternative function 5  DAC(数模转换器)
     * #define GPIO_AF_6       (0x06U)     ///< Alternative function 6  PWM(脉宽调制)
     * #define GPIO_AF_7       (0x07U)     ///< Alternative function 7  定时器/计数器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 复用功能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1);  // 复用功能

    //UART2_TX   GPIOA.2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UART2_RX    GPIOA.3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FLOATING; //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接收引脚配置为该模式也可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2)UART2初始化配置

/*
*功能:串口2初始化配置
*参数:波特率
*返回值:无
*/
void UART2_Init(u32 baudrate)
{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 定义一个UART结构体,用于配置UART参数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 定义一个中断控制器结构体,用于配置串口中断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UART2, ENABLE);  // 使能时钟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 初始化UART结构体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 设置波特率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8位数据位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1位停止位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                 // 无校验位
    UART_InitStruc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 不使用硬件流控制
    UART_InitStruct.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 设置UART模式为接收和发送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Struct);                      // 根据上述配置初始化UART2

        // 对GPIO进行初始化
    UART2_GPIO_Init();

    //UART2 NVIC(中断控制器)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ART2_IRQn;  // 中断通道为UART2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 中断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根据上述配置初始化NVIC

        UART_ITConfig(UART2, UART_IT_RXIEN, ENABL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ART_Cmd(UART2, ENABLE);  // 使能UART2
}

(3)prinf重定义函数

#include "stdio.h"
勾选包含微库

/*
*功能:重定义fput函数
*参数:x
*返回值: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SendData(UART2, (uint8_t)ch);

    while (RESET == UART_GetFlagStatus(UART2, UART_FLAG_TXEPT));
//        while((UART2->CSR & UART_IT_TXIEN) == 0);                    // 和上面一句等效

    return (ch);
}
(4)UART2中断接收函数

/*
*功能:串口2中断函数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RxData = 0;
        // 检查指定的串口中断是否发生:接收数据中断
    if (RESET != UART_GetITStatus(UART2, UART_IT_RXIEN))
    {
        RxData = UART_ReceiveData(UART2);              // 接收数据
                printf("%c",RxData);                           // 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UART_ClearITPendingBit(UART2, UART_IT_RXIEN);  // 清空中断挂起标志位
    }
}

(4)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Delay();
        UART2_Init(115200);

    while (1)
    {
                printf("hello world.\r\n");
                SysTick_DelayMS(1000);
    }
//        return 0;
}
4.2、总结:串口配置流程
(1)串口GPIO初始化配置

(2)串口结构体初始化配置

(3)串口中断控制配置

(4)使能串口中断

(5)使能串口

4.3、完整工程下载地址
(1)完整工程存储在码云。

(2)MM32: 灵动微电子mm32单片机CSDN对应示例程序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727214/article/details/135073203

网友A:
又是一个转载贴?二姨家原创越来越少了。

网友B:
非常不错的知识资源

网友C(2025-06-30):
优先级数字越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