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PU与硬件交互方式:轮询、中断与DMA

楼主(2025-05-11):
引言
在嵌入式系统与计算机体系结构中,CPU与硬件设备的交互方式直接决定了系统的效率、实时性和资源利用率。本文将从理论到实践,深度解析轮询(Polling)、中断(Interrupt)和直接内存访问(DMA)三种核心交互方式,并结合Exynos4412平台的GPIO中断编程实例,为开发者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南。

一、CPU与硬件交互的核心方式
1. 轮询(Polling)
原理
轮询是一种基于“主动探测”的交互方式。CPU周期性地查询硬件设备的状态寄存器,判断设备是否需要服务。若需要,则立即处理;若不需要,则继续执行其他任务,并在固定时间间隔后重新查询。

工作流程

CPU初始化硬件设备。
进入主循环,定期读取设备状态寄存器。
根据状态寄存器的标志位判断是否需要处理数据。
若需要处理,执行服务程序;否则继续轮询。
优缺点

优点:实现简单,无需复杂的中断控制器支持。

缺点

高CPU占用率:频繁查询导致资源浪费。
低实时性:响应延迟取决于轮询周期,无法处理紧急事件。
适用场景

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简单设备(如低速传感器)。
系统资源充足且设备数量较少的情况。
实验案例:轮询方式实现按键检测
在Exynos4412平台上,可通过轮询GPIO引脚电平实现按键检测:

c

Copy

while(1) {
    if (GPIO_ReadPin(KEY_PIN) == LOW) {  // 查询按键状态
        handle_key_press();              // 处理按键事件
        delay(100);                      // 防抖及避免重复触发
    }
}

2. 中断(Interrupt)
原理
中断是一种“被动响应”机制。硬件设备在需要服务时主动向CPU发送中断信号,CPU暂停当前任务,转而执行中断服务程序(ISR),处理完成后恢复原任务。

工作流程

硬件设备触发中断信号(如GPIO电平变化)。
CPU保存当前上下文(寄存器、程序计数器等)。
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ISR)执行设备服务。
ISR执行完成后恢复上下文,继续原任务。
核心组件

中断控制器:管理多个中断源,处理优先级和屏蔽。
中断向量表:存储ISR入口地址的数组。
状态寄存器:标志位指示中断请求(IRQ)状态。
优缺点

优点

高实时性:即时响应硬件事件。

低CPU占用:仅在需要时处理,避免空转。

缺点

实现复杂:需配置中断控制器和编写ISR。
上下文切换开销:频繁中断可能影响系统吞吐量。
Exynos4412的GPIO中断配置

使能GPIO中断功能:配置GPIO控制器寄存器(如EXT_INT_CON)。
设置触发方式:选择边沿触发(上升沿/下降沿)或电平触发。
注册ISR:将自定义中断处理函数绑定到中断向量。
全局中断使能:开启CPU的中断响应(如CPSR寄存器的I位)。
代码片段

c

Copy

void key_isr(void) {
    if (EXT_INT_PEND & KEY_INT_FLAG) {  // 检查中断标志
        handle_key_press();             // 处理按键
        EXT_INT_PEND = KEY_INT_FLAG;    // 清除中断标志
    }
}

int main() {
    GPIO_Config(KEY_PIN, INPUT_PULLUP); // 配置GPIO为输入
    set_interrupt_handler(IRQ_GPIO, key_isr); // 注册ISR
    enable_irq();                       // 开启全局中断
    while(1);                           // 主循环等待中断
}

3. 直接内存访问(DMA)
原理
DMA允许硬件设备直接与内存交换数据,无需CPU介入。DMA控制器接管总线控制权,完成数据传输后通知CPU。

工作流程

CPU初始化DMA控制器,设置源地址、目标地址和数据长度。
设备触发DMA请求(如ADC完成数据采集)。
DMA控制器启动传输,占用总线。
传输完成后,DMA发送中断通知CPU。
优缺点

优点

极低CPU占用:释放CPU处理核心任务。

高速传输:适用于大数据块(如视频流、音频数据)。

缺点

硬件依赖:需设备支持DMA控制器。
配置复杂:需管理内存地址对齐和总线冲突。
应用场景

高吞吐量数据传输(如网络包处理、磁盘I/O)。
实时音视频处理(摄像头、麦克风数据流)。
案例:DMA实现UART通信
在STM32平台中,可通过DMA自动接收串口数据:

c

Copy

DMA_Config(UART_RX_DMA_CH, &UART->DR, rx_buffer, BUFFER_SIZE);
UART->CR3 |= USART_CR3_DMAR;  // 使能DMA接收

二、三种交互方式的对比分析

三、扩展:现代硬件交互技术演进
硬件加速器
GPU、NPU等专用处理器通过异构计算分担CPU负载。
案例:AI推理任务卸载到NPU,CPU仅调度任务。
中断负载均衡
多核系统中,中断可绑定到特定CPU核心,避免竞争。
Linux内核支持irqbalance服务优化中断分配。
RDMA(远程直接内存访问)
网络数据传输绕过CPU,直接访问远程内存。
应用于高性能计算(HPC)和分布式存储。
四、实战:Exynos4412的GPIO中断编程详解
寄存器配置
EXT_INT_CON:设置中断触发方式(边沿/电平)。
EXT_INT_MASK:控制中断使能或屏蔽。
EXT_INT_PEND:清除中断挂起标志。
中断服务程序设计要点
短小精悍:避免长时间阻塞其他中断。
异步处理:将耗时操作移至任务队列或线程。
原子操作:使用内存屏障确保寄存器操作顺序。
调试技巧
利用逻辑分析仪捕捉中断信号时序。
通过printf输出调试信息(需注意ISR中避免阻塞)。
五、总结与展望
CPU与硬件的交互设计是系统性能优化的核心课题。轮询、中断和DMA三者各有优劣,开发者需根据具体场景灵活选择:

实时控制优先采用中断(如机器人舵机控制)。
大数据传输必须依赖DMA(如4K视频采集)。
简单原型开发可先用轮询快速验证功能。
未来,随着RISC-V架构的普及和硬件虚拟化技术的发展,交互方式将更加多样化。例如,硬件辅助虚拟化支持VM直接访问设备(如SR-IOV),而AI芯片的兴起将进一步推动异构计算与新型交互模式的融合。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9851948/article/details/147380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