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发printf函数支持

楼主(2025-05-11):
1、printf函数支持
1、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两种方法:微库法、代码法
2、实现fputc函数:实现单个字符输出

2、半主机模式简介
用于 ARM 目标的一种机制,可将来自应用程序代码的输入/输出请求传送至运行调试器的主机
简单说:就是通过仿真器实现开发板在电脑上的输入和输出
一般我们:不使用半主机模式!!!

方法一:微库法
在魔术棒→Target选项卡,勾选:Use Micro LlB,即可避免半主机模式

方法二:代码法
1个预处理、2个定义、3个函数
1、#pragma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确保不从C库中使用半主机函数
2,定义:_FILE结构体,避免HAL库某些情况下报错
3,定义:FILE__stdout,避免编译报错
4,实现:_ttywrch、_sys_exit和_sys_command_string等三个函数

AC5和AC6不使用半主机模式稍有差异,详见源码

3、C语言中printf函数输出流程

代码实现printf
usart.h

/**
****************************************************************************************************
* @file        usart.h
* @author      正点原子团队(ALIENTEK)
* @version     V1.1
* @date        2023-06-05
* @brief       串口初始化代码(一般是串口1),支持printf
* @license     Copyright (c) 2020-2032,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STM32F103开发板
* 在线视频:www.yuanzige.com
*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 公司网址:www.alientek.com
* 购买地址:openedv.taobao.com
*
* 修改说明
* V1.0 20211103
* 第一次发布
* V1.1 20230605
* 删除USART_UX_IRQHandler()函数的超时处理和修改HAL_UART_RxCpltCallback()
*
****************************************************************************************************
*/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EM/sys/sys.h"

/******************************************************************************************/
/* 引脚 和 串口 定义
* 默认是针对USART1的.
* 注意: 通过修改这几个宏定义,可以支持USART1~UART5任意一个串口.
*/
#define 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USART_TX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while(0)   /* PA口时钟使能 */

#define 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USART_RX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while(0)   /* PA口时钟使能 */

#define USART_UX                            USART1
#define USART_UX_IRQn                       USART1_IRQn
#define USART_UX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define USART_UX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while(0)  /* USART1 时钟使能 */

/******************************************************************************************/

#define USART_REC_LEN               200         /*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200 */
#define USART_EN_RX                 1           /* 使能(1)/禁止(0)串口1接收 */
#define RXBUFFERSIZE   1                        /* 缓存大小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g_uart1_handle;       /* HAL UART句柄 */

extern uint8_t  g_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
extern uint16_t g_usart_rx_sta;                 /* 接收状态标记 */
extern uint8_t g_rx_buffer[RXBUFFERSIZE];       /* HAL库USART接收Buffer */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ound);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endif

usart.c

/**
****************************************************************************************************
* @file        usart.c
* @author      正点原子团队(ALIENTEK)
* @version     V1.1
* @date        2023-06-05
* @brief       串口初始化代码(一般是串口1),支持printf
* @license     Copyright (c) 2020-2032,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STM32F103开发板
* 在线视频:www.yuanzige.com
*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 公司网址:www.alientek.com
* 购买地址:openedv.taobao.com
*
* 修改说明
* V1.0 20211103
* 第一次发布
* V1.1 20230605
* 删除USART_UX_IRQHandler()函数的超时处理和修改HAL_UART_RxCpltCallback()
*
****************************************************************************************************
*/

#include "./SYSTEM/sys/sys.h"
#include "./SYSTEM/usart/usart.h"

/* 如果使用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
#if SYS_SUPPORT_OS
#include "os.h" /* os 使用 */
#endif

/******************************************************************************************/
/* 加入以下代码, 支持printf函数, 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

#if 1

#if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 使用AC6编译器时 */
__asm(".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 声明不使用半主机模式 */
__asm(".global __ARM_use_no_argv \n\t");    /* AC6下需要声明main函数为无参数格式,否则部分例程可能出现半主机模式 */

#else
/* 使用AC5编译器时, 要在这里定义__FILE 和 不使用半主机模式 */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endif

/* 不使用半主机模式,至少需要重定义_ttywrch\_sys_exit\_sys_command_string函数,以同时兼容AC6和AC5模式 */
int _ttywrch(int ch)
{
    ch = ch;
    return ch;
}

/*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char *_sys_command_string(char *cmd, int len)
{
    return NULL;
}

/* FILE 在 stdio.h里面定义. */
FILE __stdout;

/* MDK下需要重定义fputc函数, printf函数最终会通过调用fputc输出字符串到串口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 ((USART_UX->SR & 0X40) == 0);     /* 等待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 */

    USART_UX->DR = (uint8_t)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 ch 写入到DR寄存器 */
    return ch;
}
#endif
/******************************************************************************************/

#if USART_EN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 接收缓冲, 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
uint8_t g_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  接收状态
*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  bit14,      接收到0x0d
*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
uint16_t g_usart_rx_sta = 0;

uint8_t g_rx_buffer[RXBUFFERSIZE];  /* HAL库使用的串口接收缓冲 */

UART_HandleTypeDef g_uart1_handle;  /* UART句柄 */

/**
* @brief       串口X初始化函数
* @param       baudrate: 波特率, 根据自己需要设置波特率值
* @NOTE        注意: 必须设置正确的时钟源, 否则串口波特率就会设置异常.
*              这里的USART的时钟源在sys_stm32_clock_init()函数中已经设置过了.
* @retval      无
*/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audrate)
{
    /*UART 初始化设置*/
    g_uart1_handle.Instance = USART_UX;                                       /* USART_UX */
    g_uart1_handle.Init.BaudRate = baudrate;                                  /* 波特率 */
    g_uart1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
    g_uart1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一个停止位 */
    g_uart1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奇偶校验位 */
    g_uart1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流控 */
    g_uart1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收发模式 */
    HAL_UART_Init(&g_uart1_handle);                                           /* 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1 */

    /* 该函数会开启接收中断:标志位UART_IT_RXNE,并且设置接收缓冲以及接收缓冲接收最大数据量 */
    HAL_UART_Receive_IT(&g_uart1_handle, (uint8_t *)g_rx_buffer, RXBUFFERSIZE);
}

/**
* @brief       UART底层初始化函数
* @param       huart: UART句柄类型指针
* @note        此函数会被HAL_UART_Init()调用
*              完成时钟使能,引脚配置,中断配置
* @retval      无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if (huart->Instance == USART_UX)                            /* 如果是串口1,进行串口1 MSP初始化 */
    {
        USART_TX_GPIO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TX脚时钟 */
        USART_RX_GPIO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RX脚时钟 */
        USART_UX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时钟 */

        gpio_init_struct.Pin = USART_TX_GPIO_PIN;               /* 串口发送引脚号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上拉 */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 IO速度设置为高速 */
        HAL_GPIO_Init(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Pin = USART_RX_GPIO_PIN;               /* 串口RX脚 模式设置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INPUT;
        HAL_GPIO_Init(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串口RX脚 必须设置成输入模式 */

#if USART_EN_RX
        HAL_NVIC_EnableIRQ(USART_UX_IRQn);                      /* 使能USART1中断通道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_UX_IRQn, 3, 3);              /* 组2,最低优先级: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
#endif
    }
}

/**
* @brief       串口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数据处理在这里进行
* @param       huart:串口句柄
* @retval      无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_UX)                    /* 如果是串口1 */
    {
        if ((g_usart_rx_sta & 0x8000) == 0)             /* 接收未完成 */
        {
            if (g_usart_rx_sta & 0x4000)                /* 接收到了0x0d(即回车键) */
            {
                if (g_rx_buffer[0] != 0x0a)             /* 接收到的不是0x0a(即不是换行键) */
                {
                    g_usart_rx_sta = 0;                 /* 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
                }
                else                                    /* 接收到的是0x0a(即换行键) */
                {
                    g_usart_rx_sta |= 0x8000;           /* 接收完成了 */
                }
            }
            else                                        /* 还没收到0X0d(即回车键) */
            {
                if (g_rx_buffer[0] == 0x0d)
                    g_usart_rx_sta |= 0x4000;
                else
                {
                    g_usart_rx_buf[g_usart_rx_sta & 0X3FFF] = g_rx_buffer[0];
                    g_usart_rx_sta++;

                    if (g_usart_rx_sta > (USART_REC_LEN - 1))
                    {
                        g_usart_rx_sta = 0;             /* 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g_uart1_handle, (uint8_t *)g_rx_buffer, RXBUFFERSIZE);
    }
}

/**
* @brief       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_UX_IRQHandler(void)
{
#if SYS_SUPPORT_OS                          /* 使用OS */
    OSIntEnter();
#endif

    HAL_UART_IRQHandler(&g_uart1_handle);   /* 调用HAL库中断处理公用函数 */

#if SYS_SUPPORT_OS                          /* 使用OS */
    OSIntExit();
#endif

}

#endif

解析:
1、重定义fputc函数(单字符输出函数), printf函数最终会通过调用fputc输出字符串到串口

/* MDK下需要重定义fputc函数, printf函数最终会通过调用fputc输出字符串到串口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 ((USART_UX->SR & 0X40) == 0);     /* 等待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 */

    USART_UX->DR = (uint8_t)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 ch 写入到DR寄存器 */
    return ch;
}

1、USART_UX->SR就是状态寄存器USART_SR,这个寄存器的第6位变为1的时候表示这一帧发送完成,第6位为0的时候表示这一帧还未发送完成,表示当前的这个字符发送成功没有

while ((USART_UX->SR & 0X40) == 0);     /* 等待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 */

2、USART_UX->DR就是数据寄存器,将数据写入这个寄存器,然后串口将这个寄存器的数据发送出去

USART_UX->DR = (uint8_t)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 ch 写入到DR寄存器

3、屏蔽掉状态寄存器监测,会是啥样的

会出现乱码,因为printf是发送字符串,fputc是发送单个字符,如果不检测状态寄存器,printf会一直调用fputc,这是fputc中的数据一直变化,无法正确发出去

微库法实现
usart.c

/**
****************************************************************************************************
* @file        usart.c
* @author      正点原子团队(ALIENTEK)
* @version     V1.1
* @date        2023-06-05
* @brief       串口初始化代码(一般是串口1),支持printf
* @license     Copyright (c) 2020-2032,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正点原子 STM32F103开发板
* 在线视频:www.yuanzige.com
*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 公司网址:www.alientek.com
* 购买地址:openedv.taobao.com
*
* 修改说明
* V1.0 20211103
* 第一次发布
* V1.1 20230605
* 删除USART_UX_IRQHandler()函数的超时处理和修改HAL_UART_RxCpltCallback()
*
****************************************************************************************************
*/

#include "./SYSTEM/sys/sys.h"
#include "./SYSTEM/usart/usart.h"

/* 如果使用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
#if SYS_SUPPORT_OS
#include "os.h" /* os 使用 */
#endif

/******************************************************************************************/
/* 加入以下代码, 支持printf函数, 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

#if 1

// #if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 使用AC6编译器时 */
// __asm(".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 声明不使用半主机模式 */
// __asm(".global __ARM_use_no_argv \n\t");    /* AC6下需要声明main函数为无参数格式,否则部分例程可能出现半主机模式 */

// #else
// /* 使用AC5编译器时, 要在这里定义__FILE 和 不使用半主机模式 */
//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 struct __FILE
// {
//     int handle;
//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 is required. */
// };

// #endif

// /* 不使用半主机模式,至少需要重定义_ttywrch\_sys_exit\_sys_command_string函数,以同时兼容AC6和AC5模式 */
// int _ttywrch(int ch)
// {
//     ch = ch;
//     return ch;
// }

// /*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 void _sys_exit(int x)
// {
//     x = x;
// }

// char *_sys_command_string(char *cmd, int len)
// {
//     return NULL;
// }

// /* FILE 在 stdio.h里面定义. */
// FILE __stdout;

/* MDK下需要重定义fputc函数, printf函数最终会通过调用fputc输出字符串到串口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 ((USART_UX->SR & 0X40) == 0);     /* 等待上一个字符发送完成 */

    USART_UX->DR = (uint8_t)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 ch 写入到DR寄存器 */
    return ch;
}
#endif
/******************************************************************************************/

#if USART_EN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 接收缓冲, 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
uint8_t g_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  接收状态
*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  bit14,      接收到0x0d
*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
uint16_t g_usart_rx_sta = 0;

uint8_t g_rx_buffer[RXBUFFERSIZE];  /* HAL库使用的串口接收缓冲 */

UART_HandleTypeDef g_uart1_handle;  /* UART句柄 */

/**
* @brief       串口X初始化函数
* @param       baudrate: 波特率, 根据自己需要设置波特率值
* @note        注意: 必须设置正确的时钟源, 否则串口波特率就会设置异常.
*              这里的USART的时钟源在sys_stm32_clock_init()函数中已经设置过了.
* @retval      无
*/
void usart_init(uint32_t baudrate)
{
    /*UART 初始化设置*/
    g_uart1_handle.Instance = USART_UX;                                       /* USART_UX */
    g_uart1_handle.Init.BaudRate = baudrate;                                  /* 波特率 */
    g_uart1_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
    g_uart1_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一个停止位 */
    g_uart1_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无奇偶校验位 */
    g_uart1_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流控 */
    g_uart1_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收发模式 */
    HAL_UART_Init(&g_uart1_handle);                                           /* 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1 */

    /* 该函数会开启接收中断:标志位UART_IT_RXNE,并且设置接收缓冲以及接收缓冲接收最大数据量 */
    HAL_UART_Receive_IT(&g_uart1_handle, (uint8_t *)g_rx_buffer, RXBUFFERSIZE);
}

/**
* @brief       UART底层初始化函数
* @param       huart: UART句柄类型指针
* @note        此函数会被HAL_UART_Init()调用
*              完成时钟使能,引脚配置,中断配置
* @retval      无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

    if (huart->Instance == USART_UX)                            /* 如果是串口1,进行串口1 MSP初始化 */
    {
        USART_TX_GPIO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TX脚时钟 */
        USART_RX_GPIO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RX脚时钟 */
        USART_UX_CLK_ENABLE();                                  /* 使能串口时钟 */

        gpio_init_struct.Pin = USART_TX_GPIO_PIN;               /* 串口发送引脚号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上拉 */
        gpio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 IO速度设置为高速 */
        HAL_GPIO_Init(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Pin = USART_RX_GPIO_PIN;               /* 串口RX脚 模式设置 */
        gpio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INPUT;
        HAL_GPIO_Init(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串口RX脚 必须设置成输入模式 */

#if USART_EN_RX
        HAL_NVIC_EnableIRQ(USART_UX_IRQn);                      /* 使能USART1中断通道 */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_UX_IRQn, 3, 3);              /* 组2,最低优先级: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
#endif
    }
}

/**
* @brief       串口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数据处理在这里进行
* @param       huart:串口句柄
* @retval      无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_UX)                    /* 如果是串口1 */
    {
        if ((g_usart_rx_sta & 0x8000) == 0)             /* 接收未完成 */
        {
            if (g_usart_rx_sta & 0x4000)                /* 接收到了0x0d(即回车键) */
            {
                if (g_rx_buffer[0] != 0x0a)             /* 接收到的不是0x0a(即不是换行键) */
                {
                    g_usart_rx_sta = 0;                 /* 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
                }
                else                                    /* 接收到的是0x0a(即换行键) */
                {
                    g_usart_rx_sta |= 0x8000;           /* 接收完成了 */
                }
            }
            else                                        /* 还没收到0X0d(即回车键) */
            {
                if (g_rx_buffer[0] == 0x0d)
                    g_usart_rx_sta |= 0x4000;
                else
                {
                    g_usart_rx_buf[g_usart_rx_sta & 0X3FFF] = g_rx_buffer[0];
                    g_usart_rx_sta++;

                    if (g_usart_rx_sta > (USART_REC_LEN - 1))
                    {
                        g_usart_rx_sta = 0;             /* 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g_uart1_handle, (uint8_t *)g_rx_buffer, RXBUFFERSIZE);
    }
}

/**
* @brief       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USART_UX_IRQHandler(void)
{
#if SYS_SUPPORT_OS                          /* 使用OS */
    OSIntEnter();
#endif

    HAL_UART_IRQHandler(&g_uart1_handle);   /* 调用HAL库中断处理公用函数 */

#if SYS_SUPPORT_OS                          /* 使用OS */
    OSIntExit();
#endif

}

#endif

屏蔽掉代码法实现的部分,然后设置Use MicroLIB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170041/article/details/147767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