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片内flash使用小技巧--轮询写入

楼主(2025-05-0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以GD32F4为例,假设我们需要将一个扇区反复写入一个用户参数,例如参数有20个bytes,而反复擦写flash会导致损坏,按GD32F4的数据手册上介绍,擦除次数只有10万次,因此反复擦写太快有超过的风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了将扇区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使用索引的方式进行写入,这样就不会反复的擦除,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才会擦除,大大的减少了擦除的次数。

写入流程
1. 识别FLASH扇区索引,未存储区域,例如 0x08050020 无数据,记录索引为 0x08050020。
2.写数据,按索引 0x08050020  开始写,不擦除flash,写一次,索引自加(数据长度)。
3.写到扇区最后,如 0x08070000 ,索引变为 0x08050000,开始写,这个时候才擦除一次扇区,然后继续写入数据。

一、Flash 写入次数计算
128K存储,假设每次存24个Bytes,整个存储可以存5461次,再擦除一次扇区,扇区可以擦写10万次,存储次数10万*5461,每10秒存一次,可以写193年。
二、硬件平台与开发环境

  • MCU:GD32F4xx
  • 开发工具:Keil MDK 或 IAR Embedded Workbench
  • SDK:GD32F4xx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
三、Flash 轮询写入实现步骤

  • 初始化读索引
    在初始化的时候使用flash_find_index()函数进行索引的获取,索引使用一个全局变量或结构体变量进行保存,在每次写入的时候进行累加

  • 定义存储区域
    根据应用需求划分 Flash 存储区域,例如使用最后一页作为用户数据区。
    1. #define USER_DATA_ADDR    (0x080E0000)  // 用户数据起始地址(根据芯片型号调整) ADDR_FMC_SECTOR_11
  • 轮询写数据
void flash_write_data(FlashData_t flashData;)
{
        if( flash_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 flash_addr == ADDR_FMC_SECTOR_12)
        {
                fmc_erase_sector(fmc_sector_get(FLASH_USER_START_ADDR));
                flash_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

        flashData.reserved = 0;
        fmc_write_32bit_data(flash_addr, sizeof(flashData) / 4, (INT32*)&flashData);
        flash_addr        +=        sizeof(flashData);        // 每次写入都增加存储的大小
}

4.读数据
  1. int flash_read_data(UINT32 addr,FlashData_t *data)
{
FlashData_t flashData;
    fmc_read_32bit_data(addr, sizeof(flashData) / 4, (INT32*)&flashData);
*data =flashData;
    return TRUE;
}

5.读索引
UINT32 flash_find_index(void)
{
        UINT32 addr;
        FlashData_t flashData;
        UINT16 i;
        // 搜索未被使用的地址
        for(i = 0; i < MEMORY_SIZE;)
        {
                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 i;
                fmc_read_32bit_data(addr, sizeof(flashData) / 4, (INT32*)&flashData);
                i += sizeof(flashData);
                if( flashData.reserved == 0xffff)        // 该值正常时为0,因此判定该值为0xff时待办该地址为被使用
                {
                        break;
                }
        }
        if( i == MEMORY_SIZE)        // 找到最后,将地址为赋值为最新
                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return addr;
}

四、使用流程

1. 初始化检测索引,使用flash_find_index()函数
2. 如果检测到addr为FLASH_USER_START_ADDR起始地址,则擦除并写入第一组数据
3. 写入时自动累计flash_addr值
4. 读取时使用flash_addr进行读取

五、应用场景
该方案适用于传感器数据记录、设备配置保存等场景,特别适合没有外部存储介质的低成本设计方案。
通过上述方法,开发者可以高效可靠地实现基于 GD32 的 Flash 数据存储功能。在实际工程中,建议结合 CRC 校验等机制进一步提升数据可靠性。

6666666
内容详细,赞,逻辑清晰
有过这个需求,谢谢
Hi 大佬 感谢谢分享,本贴内容不满800字未达原创审核门槛,可填充内容后再次申请原创~

网友A:
MCU片内FLASH最好不要频繁擦除

没有反复写啊,你看下逻辑吧

网友B:
如一楼所述MCU内部flash要避免频繁擦除,适合用于存储不需要经常变动的数据。

不是,你们都没仔细看吗,一个扇区用完了再擦除啊,不会频繁擦除

网友C:
通过扇区内的多块空间轮流写入,减少擦写次数。擦除只在整扇区写满时执行一次。

网友D:
根据应用需求划分Flash存储区域

网友E:
合并多次小数据写入

网友F:
擦除扇区 → 写入数据 → 轮询状态寄存器(如BUSY位)→ 验证数据。

网友G:
在关键应用中,可以考虑在多个块中备份重要数据,以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H:
关键是实现磨损均衡、数据校验和错误恢复机制

网友I:
通过合理设计扇区结构和循环机制,可以显著提高 Flash 使用寿命和数据可靠性。

网友J:
写入时自动累加flash_addr值

网友K:
Flash在写入数据之前必须先擦除。擦除操作通常比写入操作耗时更长。

网友L:
批量写入时,尽量减少Flash操作次数。

网友:
在低功耗应用中,考虑在写入时关闭非关键外设以节省电量。

网友M:
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算法来选择下一个写入的块,例如循环使用每个块。

网友N:
Flash通常以页或扇区为单位进行擦除,因此需要合理规划写入地址,避免跨页写入导致不必要的擦除操作。

网友O:
需要快速响应的实时系统

网友P:
轮询通过读取状态寄存器判断写入是否完成,避免依赖固定延时。

网友Q:
在写入过程中,需确保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R:
适用于存储不需要经常变动的数据

网友S:
在擦除或写入前关闭中断

网友T:
尽量减少对Flash的访问次数,可以通过缓存数据在RAM中,然后批量写入Flash。

网友U:
启动写入后立即开始轮询。

网友V:
Flash操作必须遵循“先擦除,后写入”的原则,且擦除的最小单位是页或扇区。

网友W:
将Flash存储区域划分为多个块,每个块可以存储一组数据。

网友X(2025-06-08):
Flash写入对电源噪声敏感,电压波动可能导致写入错误。

网友Y:
无硬件中断或DMA支持的MCU。

网友Z:
写入前禁用中断

网友AA:
Flash写入通常需要数据对齐(如四字节对齐),因此可以将待写入的数据分段处理。

网友AB:
Flash的擦写次数有限,通常在10万次左右。因此,尽量减少擦除次数。

网友AC:
轮询写入是管理片内 Flash 的高效方法

网友AD:
可以预留多个页或扇区作为写入缓冲区,采用“循环写入”的方式,避免频繁擦除同一区域,从而延长Flash寿命。

网友AE:
均衡擦写次数,避免局部块过早损坏。

网友AF:
100K的次数不少了吧

网友AG:
低功耗时,关闭不用的外设,比如LED或音效模块,可以减少电流消耗,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H:
使用一个索引来跟踪当前写入的位置。每次写入数据时,更新索引。

网友AI:
轮询完成不代表数据正确,需额外验证。

网友AJ:
合理规划写入地址

网友R:
高频率时钟可能干扰Flash读写时序。

网友AK:
在写入时,如果地址等于特定的起始地址或扇区地址,则先进行擦除操作

网友AL:
使用轮询方式检查Flash状态

网友AM:
如果写满整块再一起擦,效果如何?

网友AN:
选用响应速度快的单片机,配合实时操作系统RTOS,实现实时任务调度。

网友AO:
在轮询期间执行其他Flash操作(如读取)可能导致冲突。

网友AP:
频繁擦写会磨损Flash

网友P:
避免频繁擦除,因为Flash有一定的擦写寿命

网友AQ:
根据应用需求,将Flash分为数据存储区和程序存储区,确保数据安全和程序稳定运行。

网友AR:
清除区域后,放数据进去,观察状态寄存器是否忙,最后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AS:
合理分配地址,防止跨页写,减少擦除次数。

网友AT:
采用循环方式选取下个存储块,简单易行。

网友AU(2025-07-08):
这适合使用EEPROM或Flash芯片存储,稳定性高。

网友AV:
写数据时要电源稳稳的,别让电压跳来跳去的,这样数据才不会写坏。

网友AW:
为了延长存储器寿命,设计擦写策略时要注意平均分配擦写次数,防止某个区域过度使用导致损坏。

网友AX:
确保电机运行磨损均衡,数据准确无误,出错时能快速恢复。

网友AY:
为什么有时写一会会进hard_fault,有时又不会。同样的代码

网友AZ:
重要数据在多个部分存储,以防万一某个部分损坏,整体数据安全有保障。

网友BA:
擦除是为了确保Flash中数据的完整性,虽然耗时较长,但很重要。

网友BB:
减少flash操作次数,可以先预存数据到RAM,再一次性写入flash,避免频繁读写。

网友BC:
关闭LED和音效等不用的外设,就像关掉家里的电器,能省电,电池用得久。

网友BD:
操作前断开电源,保护电路元件。

网友BE:
使用时,优化数据写入策略,减少频繁擦写,比如采用电池备份RAM存储临时数据。

网友BF:
轮询写入类似不断检查Flash是否可用,保证数据写入顺畅高效。

网友P(2025-08-07):
在写入新的数据之前,通常需要先擦除目标地址所在的Flash扇区。这是因为Flash只能从“1”变为“0”,而不能直接从“0”变为“1”。

网友BG:
在读取数据时,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

网友BH:
可以使用原子操作或者互斥锁来保护写入过程。

网友V:
可以使用轮询写入的方法,即在写入数据后, 通过延时函数 再进行下一次写入操作

网友BI:
在Flash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出现碎片化问题,考虑使用碎片整理技术优化Flash的使用。

网友AJ:
如何识别未使用的Flash扇区?

网友BJ:
解锁Flash、写入数据、锁定Flash

网友BK:
清除可能存在的错误标志位,确保Flash处于可操作状态。

网友BL:
Flash存储器有一定的写入次数限制,设计应用程序时应考虑到这一点,避免频繁写入导致Flash寿命缩短。

网友BM:
应尽量减少对Flash的写入操作

网友N:
在关键数据写入Flash时,考虑使用写入冗余,即在不同的Flash区域写入相同的数据,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网友BN:
轮询就是不断询问,检查flash的状态就像不停问“这个闪存准备好了吗?”直到得到肯定答复。

网友AC:
Flash通常以块为单位进行写入,每个块的大小可能不同。

网友BO:
为了避免在系统繁忙时进行Flash写入操作,可以将写入操作安排在系统的空闲时段,或者在特定事件发生后进行。

网友BP:
使用轮询的方式检查Flash是否空闲,并逐字节或逐字写入数据。

网友BQ:
可以使用部分擦除的方法,即只擦除需要修改的部分,以减少擦除时间并提高效率。

网友BR:
在写入Flash之前,需要先擦除目标区域。擦除操作通常比写入操作耗时更长

网友BS:
当索引到达扇区末尾时,可以回到扇区的起始位置继续写入,形成一个循环。这样,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才会擦除Flash,大大减少了擦除次数。

网友AB:
相应的保护机制(如写保护、读保护等)已经启用, 避免意外修改或损坏Flash内容。

网友BT:
解锁:在写入之前,需要解锁Flash区域。
编程:将数据写入Flash。
验证:检查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
锁定:写入完成后,锁定Flash区域以防止意外修改。

网友E:
写入速度受Flash编程速度的限制,而可靠性则需要通过不断的检查和验证来保证。

网友P:
使用写入保护机制锁定Flash区域,防止意外修改。

网友BU:
编写一个轮询写入函数,该函数接受要写入的数据和目标地址作为参数。

网友BV:
轮询写入是一种在写入数据后不断检查Flash状态,直到写入完成的方法。

网友AE:
从识别出的索引地址开始写入数据,不需要擦除Flash。每次写入后,索引自增数据长度的大小。

网友BW:
GD32F4提供了写入保护功能,可以在不需要写入时锁定Flash区域,以防止意外修改。

网友Y:
完成所有写入操作后,记得重新锁定Flash控制寄存器,以防止意外修改。

网友AE:
在轮询写入过程中,最好暂时禁用中断,以避免中断干扰写入过程。写入完成后,重新启用中断。

网友BX:
只适用于开机不断电的情况,断电后还是擦除才能写入。

网友BY:
使用写入缓冲区可以减少对Flash的直接写入操作,提高写入效率。

网友J:
每次写入或擦除操作完成后,都需要检查状态寄存器中的忙碌标志位(BSY),直到其被清除为止。

网友:
Flash编程前必须先解锁Flash控制寄存器,以允许写入操作。

网友BZ:
直接对片内flash进行轮询写入,先确保写地址空闲,然后开始写入数据。写操作结束后,再次轮询确认数据写入完成。

网友BF:
关闭LED和音效模块,就像关灯一样,能省电,电池更耐用。

网友BE:
轮询写入时,确保在写入过程中不执行其他操作,以避免数据损坏。写入前关闭中断,写入后等待操作完成。

网友CA(2025-09-07):
确保每个存储区域独立配置,避免数据混淆,延长存储器寿命。

网友CB:
轮询检查Flash状态,通过不断查询Flash的状态寄存器,直到其表示完成或出错。

网友AR:
写数据时关掉不必要的设备,帮单片机省电。

网友CC:
长时间使用Flash,内存会碎片化,整理能提升效率。

网友AZ:
循环遍历每个存储块,顺序写入,用完从头开始。

网友CD:
擦除Flash时间较长,确保操作正确后再进行写入,以免数据丢失。

网友AW:
擦除是写入前必要步骤,耗时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