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LOTO RC低通滤波模块

楼主(2025-05-09):
RC低通滤波模块

        用户在使用 LOTO 示波器测量低频小信号时,若示波器自带的软件滤波功能无法有效滤除噪声,外接 RC 低通滤波模块(如图所示)可对噪声起到良好的抑制作用。以靠近信号输入端的跳线帽接口为起始位置,按顺序进行编号,以便后续的档位调节说明。

LOTO RC 低通滤波模块设置有三档可调,通过信号发生器配合示波器的频响曲线功能,实测绘制出的频响曲线结果如下:

(1)

如图所示,1,2跳线帽接通时为单一 RC 低通滤波器,实测其 - 3dB 截止频率约为 290Hz(如下图所示)

(2)

按上图所示,接入1,3跳线帽,在原(1)配置的 RC 滤波器电阻 R 上串联一个等值电阻 R(总阻值变为 2R),实测其 - 3dB 截止频率约为 150Hz(如下图所示)。

(3)

当跳线帽全接时,滤波电路由两个(1)中所述的 RC 单元串联构成,实测其 - 3dB 截止频率约为 110Hz(如下图所示):

可根据所测低频信号的频率选择合适的滤波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