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科技的音频编解码器有哪些型号

楼主(2025-05-09):
新唐科技的音频编解码器有哪些型号

网友A:
https://www.nuvoton.com.cn/products/smart-home-audio/audio-converters/audio-codec-series/

网友B(2025-07-12):
新唐科技音频编解码器有 WAU8812、NAU88C22、NAU88L21、NAU88C10 等型号

网友C(2025-09-14):
新唐科技有多种音频编解码器型号,如 NAU88L21CYG,是超低功耗、低延迟的立体声音讯编译码器,适用于无线耳机等;WAU8812 是单声道音频编解码器,针对 VoIP 电话等设计;还有 NAU88C22、NAU88U22、NAU88U10 等,分别适用于不同的音频应用场景。
9 篇资料

网友D:
新唐科技有多种音频编解码器型号,如 NAU88L21CYG,是超低功耗高效能型号,适用于实时无线传输和主动降噪应用。NAU8820 是低功率、高质量编解码器,适用于便携式及通用音频应用。车规级有 NAU88U22 和 NAU88U10,分别为立体声和单声道编解码器。还有 NAU85L40B,具有多路 ADC 通道,支持多路复用 PCM 输出。

网友E:
新唐科技有多种音频编解码器型号,以下是一些常见的:
W68 系列:如 W6811ISG、W682310SG TR、W682510SG TR 等,属于语音频段编解码器,有单通道和双通道之分,电源电压有 3V、5V 或 3V/5V 混合等选项,封装形式包括 24SOP 等。
NAU88 系列:NAU88L21CYG 是一款超低功耗高效能音讯编译码器,支持模拟和数字音频功能,适用于实时无线传输和主动降噪应用。NAU88U22A 是车规级编解码器,内置 5 频段均衡器、3D 音频增强器等先进数字信号处理功能,支持宽电压范围及两组电源供电。NAU88U10 则是单通道的车规级音频编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