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除了coding之外,还需要锻炼哪些技能?

楼主(2025-05-09):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除了coding之外,还需要锻炼哪些技能?

网友A:
健庚的身体,避免肝被操坏

网友B(2025-06-17):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除了具备扎实的编程能力(coding)外,还需掌握一系列软技能与跨领域知识,以应对复杂项目的挑战

网友C:
理解MCU引脚功能、电源电路、信号完整性(如高速信号的阻抗匹配)。

网友D:
掌握多任务调度、内存管理(如堆栈溢出检测)、中断优先级分配。

网友E:
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测量任务响应时间,优化代码执行效率。工具:使用Trace32、J-Link Trace等工具分析代码执行路径。

网友F:
掌握分段调试法、日志记录、硬件断点设置。故障注入与容错设计

网友G:
模拟硬件故障(如电源瞬断、信号干扰),验证系统鲁棒性。

网友H:
精通Git分支管理、代码审查(如Gerrit)、持续集成(CI)。

网友I:
编写单元测试(如Unity框架)、集成测试(如Python脚本控制测试设备)

网友J:
一定要编写技术规范、接口文档、故障处理手册。

网友K(2025-08-28):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除 coding 外,还需锻炼硬件知识,掌握如 I2C、SPI 等通信协议与硬件接口。提升调试测试技能,熟悉 Git 等版本控制工具,具备良好的文档编写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