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C接收到的OFDM信号,用ILA观察到的信号有很多的尖峰

楼主(2025-05-09):
ILA观察到的信号出现大量的尖峰,但是示波器上却没有

楼主:
我用的ADC的采样率是50MHz,OFDM信号带宽是10M

楼主:
帧头和导频部分没有出现尖峰,只有承载信号的部分出现了大量的尖峰

网友A:
帧头(如重复的短训练序列)和导频通常采用恒模调制(如BPSK),功率恒定;而数据部分可能使用高阶调制(如QAM),瞬时功率波动大,导致ILA捕获时数据部分尖峰更明显。
用MATLAB/Python仿真对比帧头、导频与数据的时域功率分布。
确认ILA的触发设置是否捕获了完整的帧结构(如触发位置在帧头起始处)。
帧同步未完成:若帧头未正确检测,后续数据可能被误解释为随机噪声,导致数据部分出现虚假尖峰。
常见根本原因多为同步失效或数据路径位宽处理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