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keil5编译报错 ADDRESS SPACE OVERFLOW,最后完美解决

楼主(2025-05-09):
今天碰到一个KEIL5编译问题,报错如下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_DATA_GROUP_
    LENGTH:  000034H
Program Size: data=125.1 xdata=0 const=2820 code=4606
Target not created.

错误就是内存空间溢出了,其实是变量太多了,直接改变编译模式搞定,一般KEIL在SMALL模式,改成LARGE模式就行

网友A:
大模式效率低下

楼主(2025-06-27):
引用 网友A:
大模式效率低下

看具体项目情况了,合适就行

网友B:
手动把一些变量设置为x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把一些变量设置为xdata

这个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