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APM32E030资源与STM32G0系列对比

楼主(2025-05-09):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APM32与STM32 Cortex®-M0+内核资源对比:
芯片类型
APM32E030
STM32G030
内核
32 位 Arm® Cortex®-M0+
Arm® 32-bit Cortex®-M0+
主频
72MHz
64 MHz
Flash
64KB
64KB
SRAM
8KB
8KB
电压范围
2.0~3.6V
2.0~3.6V
HSECLK
支持 4~32MHz 外部晶体/陶瓷振荡器
支持 4~48MHz 外部晶体/陶瓷振荡器
LSECLK
支持 32.768KHz 晶体/陶瓷振荡器
支持 32KHz 晶体/陶瓷振荡器
HSICLK
出厂校准的 8MHz RC 振荡器
出厂校准的 16MHz RC 振荡器
LSICLK
支持 40KHz RC 振荡器
支持 32KHz RC 振荡器
I/O
最多有 55 个 I/O
最多有 44 个 I/O
DMA
5 个通道的 DMA
5 个通道的 DMA
低功耗模式
支持睡眠、停机、待机三种模式
支持睡眠、停机、待机三种模式
ADC
1 个 12 位的 ADC,可支持 16+2 共 18个通道
1 个 12 位的 ADC,可支持 16个通道(最高支持16位
I2C 接口
2 个 I2C 接 口( 1Mbit/s )
2 个 I2C 接 口( 1Mbit/s )
USART 接口
2 个 USART 接口(最高6Mbit/s)
2 个 USART 接口(最高8Mbit/s
SPI 接口
2 个 SPI(速率最高 18Mbit/s)无IIS
2 个 SPI(速率最高 32Mbit/s)有IIS
定时器
1 个16位高级定时器 TMR1
5 个 16 位 通 用 定 时 器
2 个看门狗定时器
1 个 24 位自减型系统定时器 Sys TickTimer
1 个16位高级定时器 TMR1
4 个 16 位 通 用 定 时 器
2 个看门狗定时器
1 个 24 位自减型系统定时器 Sys TickTimer
CRC
1 个 CRC
1 个 CRC
RTC
1 个 RTC
1 个 RTC

总结:APM32E030比STM32G030主频高(APM32E030 72M的主频、STM32G030 64M的主频)、IO口多11个,定时器多1个,
但在通协接口上:串口速度低(STM32G030 最高8Mbit/s、APM32E030 最高6Mbit/s)SPI速度低(STM32G030 最高32Mbit/s、APM32E030 最高18Mbit/s)且无IIS接口
ADC模数转换上:STM32G030最高采样可达16位,APM32E030最高12位采样

STM32:
APM32:

网友A:
软件可以全兼容吗?

网友B:
我也认为E030是Pk G030。
看性能上,E030几乎可以替代F103了。
感觉F103 都不建议在新项目上应用了

网友C:
后发展效应。
看来是要将STM32G030按地上摩擦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软件可以全兼容吗?

好像不行,不兼容,但整体参数对比来看还可以的

网友E(2025-07-05):
E030主打一个控制。SPI的速率要低一些,在项目里面差别也大吧!
ADC通道倒是会影响到项目选型了。

网友F:
APM32E030和STM32G030各有千秋,APM32E030在I/O数量和主频上占优,STM32G030在串口和SPI速度上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