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3、板载外设——GPIO和定时器

楼主(2025-05-09):
       我们在这里进行GPIO和定时器的测试,把这两个外设功能融合一起主要也是为了比较好展示,定时器属于内部模块,如果只是定时器的定时功能,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其他实际端口的,另一方面他也和其他外设比较容易融合。比如我们开头说的开发板板载demo是个LED的翻转演示,用的是延时的方法实现的,这里就可以通过定时器实现非阻塞式的LED闪烁。
       GPIO的功能涉及到了具体的引脚,无外乎就是输入和输出功能,输入采集的是外部器件的状态,输出实际上就是控制外部器件的方法。本开发板配备了两个LED作为可控的外部器件,一个用户按键作为输入检测。
       LED的输出控制就比较简单了,输出的电平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这个要和LED的状态相关联,我们看一下LED的原理图:
8bb0f0eb5f91c6a4300a1bc778875d17
       上图可以查看出,LD1如果需要电量就需要T2导通,而T2的控制信号就是PA5,我们需要知道的是T2的控制引脚通过R29下拉给了一个初始状态,所以当PA5给高电平,LD1就可以点亮。同理分析LD2,情况正好相反,PC9为低电平的时候LD2点亮。
       输出引脚配置直接选择输出模式:
ea30963f29b98ff34e47a747da6e9a82
       用户按键作为输入检测,原理图如下:
3a17114277d2033f21f67ef1b620f1ef
       按键引脚连接的是PC13,如果我们配置为普通输入,采集的状态会随着按键的状态时时变化,我们操作一次按键实际上希望获取一次操作的信号就好了,这就涉及到了一种外部中断的采集方式,通过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会触发一次,不然一直进行扫描会比较占资源。按键的上下拉配置的电容电阻都没有连接,我们还需要在配置引脚是采用内部弱上下拉的方式实现,按键另一端是地,我们就需要配置成上拉的方式,然后通过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
       引脚需要配置为外部中断:
b477a7b456edae3c647ccc19f8682b92
       根据上面的分析配置引脚:
6d83c986a2615bc67ead1341122f1eb0
       开启对应的中断:
c1e15e5d5ec50f54eb2a9084e4ccb8f4
       定时器实际上直接进行配置就好,选择一个我们中意的定时器,配置时候注意定时器的时钟,系统时钟配置的是48M,如果想要定时10ms,需要对应乘积为480000:
e8aa413fd4fc43a9efd70f1bb33e5514
       定时器也是需要开启中断的,在达到计数说触发:
07eae260caac9d74f44be9f2e5ab9572
       相关模块已经配置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软件中是什么样的结构的?
       我们可以看到初始化阶段已经添加了对应的模块:
2cd246331d0fb5bf75eb09d96b3c78f2
       对应的stm32c0xx_it.c中也有了中断处理函数,这里的函数实际上是在启动文件中就已经定义了的,我们可以在里面进行编写,不过目前的方式全部采用回调函数的方式进行的,我们只需要在main.c中重写回调函数就可以,这些回调函数都是弱定义的方式存在的,我们需要编写外部中断和定时器中断的回调函数:
  1.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if(GPIO_Pin == GPIO_PIN_13)     { LED_Mode++; LED_Mode %= 3; LED_TimeCnt = 0;            HAL_GPIO_TogglePin(User_LED1_GPIO_Port, User_LED1_Pin);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if (htim->Instance == TIM17) {    HAL_IncTick();    LED_TimeCnt++;if(LED_Mode == 0){if(LED_TimeCnt >= 10){LED_TimeCnt = 0;HAL_GPIO_TogglePin(User_LED1_GPIO_Port, User_LED1_Pin);}}else if(LED_Mode == 1){if(LED_TimeCnt >= 50){LED_TimeCnt = 0;HAL_GPIO_TogglePin(User_LED1_GPIO_Port, User_LED1_Pin);}}else if(LED_Mode == 2){if(LED_TimeCnt >= 100){LED_TimeCnt = 0;HAL_GPIO_TogglePin(User_LED1_GPIO_Port, User_LED1_Pin);}}  }}

       上面的程序就是中断处理的回调函数,本次实现的内容都在其中实现了,实现的功能是通过按键的操作实现不同频率的LD1的闪烁,一共三个频率模式循环控制,效果如下:
e1363848748e393d43d6c63e89f02e5d

网友A(2025-06-08):
GPIO和定时器的测试非常有必要

网友B:
定时器控制IO,比如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