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模式下IO电平不对,这正常吗还是我姿势不对?

楼主(2025-05-10):
我用Sleep和Stop模式后IO有时候会飘,不是应该保持原状态吗?

网友A:
低功耗IO要不要加点外部钳位电路?

楼主: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后来加了个上拉才稳。

网友B:
会不会是IO没设成Analog或者太高阻了?

网友C:
休眠前你有手动保存IO状态吗?

网友D:
用Stop2模式我也踩过坑,IO状态要特别注意。

网友E:
是不是低功耗模式时忘了关某些外设?

网友F:
电源电压稳吗?我之前电源一波动就全乱了。

网友G:
有用外部电平检测辅助验证过IO状态吗?

网友H:
我也在用L0,感觉低功耗模式配置确实麻烦点。

网友I:
看下芯片的Errata,可能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