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串口空闲中断老是不触发,是我打开方式有问题吗?

楼主(2025-05-10):
HAL库里配置了空闲中断但一直进不去,得手动读DR?

网友A:
有可能是别的中断屏蔽了它。

网友B:
HAL里空闲中断得配NVIC和USART都打开才行。

楼主:
是不是DMA方式下你没读状态寄存器?

网友C:
我当时是改用LL库才搞定。

网友D:
打断点看进USART_ISR了吗?

网友E:
我记得需要清空标志位,不然不触发。

网友F:
会不会是串口波特率不稳定?

网友G:
你用的是串口几?我感觉USART3有点问题。

网友H:
其实空闲中断不太稳定,干脆改成定时查询了。

网友I:
打个log看看有没有触发中断函数。

网友J:
不能把,用着感觉没问题,你的定位是哪里,是串口中断吗

网友K:
你认为是空闲了,可能实际上根本没有空闲

网友L:
如果你使用DMA方式接收,IDLE中断一般用于判断一帧数据接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