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定时器输出PWM有抖动,这是外设问题还是设置姿势不对?

楼主(2025-05-10):
我用的是TIM1输出PWM驱动电机,但波形看起来像是被干扰了?

网友A:
能贴个示波器图看看波形不?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GPIO模拟PWM?硬件PWM会稳一些。

网友C:
我这边用TIM1输出,开死区时间就好多了。

楼主:
电机那边有没有电感耦合干扰?

网友D:
是不是接收端采样频率不够?

网友E:
G0系列的主频比较低,可能也有影响。

网友F:
尝试给电源加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G:
开关频率太高也容易抖。

网友H:
你用的是哪个通道?有些管脚容易受干扰。

网友I:
我试过换另一个Timer就没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