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加DMA后数据错位,这是哪里配置出了锅?

楼主(2025-05-10):
AD, ADC, DM, DMA, dc
我设置扫描+DMA模式,但DMA数组里的值总感觉对不上通道顺序?

网友A:
加个断点看看每轮DMA搬了什么。

网友B:
我也踩过这个坑,顺序跟ADC通道配置有关。

网友C:
是不是你DMA数组大小没设对?

网友D:
采样周期设置短了也容易出错。

楼主:
检查下ADC序列有没有写对。

网友E:
我之前用CubeMX配出来就有错序问题。

网友F:
用双通道的时候,数据是交错的,需要自己拆。

网友G:
你换成单次采样会正常吗?

网友H:
我用STM32F1的ADC时总感觉不太稳。

网友I:
看下是不是DMA FIFO引起的数据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