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内部时钟跑USB到底靠不靠谱?总感觉有点虚

楼主(2025-05-10):
我用HSI48做USB设备通信,接PC偶尔不识别,是不是时钟不够准?

网友A:
打开USB调试log看看哪步卡了。

网友B:
你有开CRS自动校准吗?没那个会飘。

网友C:
PC端USB偶尔不识别就是校准漂了。

网友D:
我后来改用外部晶振就稳了。

网友E:
HSI48对温度特别敏感。

楼主:
看Errata上对HSI48也有描述。

网友F:
用Win11还是Win10?有时候驱动也影响。

网友G:
你是做USB FS还是HS设备?

网友H:
USB供电电压稳吗?不稳也会失败。

网友I:
用CubeMX自动配USB了吗?我手写初始化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