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双缓冲DMA传输怎么感觉比普通模式还容易出错?

楼主(2025-05-10):
用双缓冲搬图像数据到SPI,一会传一会停,是哪里没配对?

网友A:
你关了Cache没?不然很可能数据错。

网友B:
我也搞不定双缓冲,干脆改用单缓冲。

网友C:
数据交换时机很讲究,要加判断标志。

网友D:
DMA中断函数要自己手动写好。

网友E:
是不是缓冲区没对齐?

网友F:
试下设置成Cacheable属性。

网友G:
用DTCM内存试试?访问快些。

楼主:
H7系列DMA设置确实比F1复杂。

网友H:
数据大小有没有超过FIFO容量?

网友I:
我参考官方DMA2D例程写的。

网友J(2025-06-14):
STM32H7内部包含多个内存区域,如DTCM、AXI SRAM等,不同区域的DMA主设备支持情况不同。若将双缓冲区的地址分配在DMA无法访问的区域,会导致传输错误

网友K:
确保双缓冲区位于DMA能够访问的内存区域,如AXI SRAM。可以通过修改项目配置或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address")))来指定缓冲区地址

网友L:
双缓冲模式下,DMA会在缓冲区填满后自动切换,并触发中断通知CPU处理数据。若中断处理函数编写不当或优先级设置不合理,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处理不及时。编写正确的中断处理函数,确保在中断发生时能够及时处理数据

网友M:
若缓冲区大小设置不合理,如过小可能导致溢出,过大则可能浪费内存。根据数据传输的需要设置合适的缓冲区大小。可以通过实验或计算来确定最佳的缓冲区大小

网友N:
DMA的初始化代码顺序可能影响传输的正确性。若初始化顺序不当,可能导致DMA无法正常工作,按照STM32H7的参考手册或相关文档,正确编写DMA的初始化代码,并确保初始化顺序合理

网友O:
其实楼主可以检查DMA请求源的设置,确保DMA能够在正确的事件发生时被触发

网友P:
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避免与其他重要中断冲突

网友Q:
在双缓冲模式下,特别需要注意在切换缓冲区时处理缓存数据

网友R:
在启用D-Cache的情况下,若未正确处理缓存一致性,可能导致DMA读取到的数据与CPU处理的数据不一致。可以使用SCB_CleanDCache_by_Addr()等函数确保缓存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