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唤醒后外设都像没初始化一样,难道得自己手动重启?

楼主(2025-05-10):
ar, ni, pi, spi, ST, top
从STOP2模式回来后SPI/UART都没反应了,是不是得重新init?

网友A:
看Errata,L4系列这块好像有bug。

网友B:
是不是外设状态寄存器没保存?

网友C:
有些外设STOP后需要手动重启。

网友D:
我每次唤醒都重新Init一次。

网友E:
你是用哪个外设唤醒的?

网友F:
用HAL库唤醒后,有些状态要手动恢复。

网友G:
看看RCC有没有被重置。

网友H:
是不是IO口也进了低功耗,没拉起来?

网友I:
打印看看唤醒前后状态有没有变化。

楼主:
有时候唤醒顺序也影响外设工作。

网友J:
得看是什么低功耗模式的恢复,有的会把一些寄存器复位或者关闭

网友K(2025-06-14):
在STM32L4中,唤醒后外设出现“未初始化”状态的问题通常与低功耗模式下的外设时钟管理、寄存器状态保存及恢复机制有关

网友L:
STM32L4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部分外设时钟会被自动关闭以节省功耗。唤醒后,需手动重新使能外设时钟(如通过RCC_APBxENR寄存器),否则外设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低功耗模式下,部分外设的寄存器状态可能丢失(如定时器计数器值、DMA配置等)。若唤醒后未重新初始化这些寄存器,外设将无法恢复之前的状态

网友N:
在Standby模式下,部分电源域可能被复位,导致外设配置丢失。需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重新初始化相关外设

网友O:
寄存器备份,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保存关键外设的寄存器状态(如通过变量或备份寄存器),唤醒后恢复

网友P:
对于需要长期保存的数据(如RTC时间),可使用Backup Domain寄存器

网友Q:
若使用Standby模式,需检查Backup Domain是否被复位。若被复位,需重新初始化相关外设

网友R:
STM32 HAL库提供了唤醒回调函数,可在唤醒后自动执行部分初始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