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6、板载外设——SPI与CAN的回环测试

楼主(2025-05-10):
       本次SPI测试本来想要进行LCD的驱动,不过后来想了想液晶屏的SPI接口基本上只能测试一些发送是否可行,接收却没有测到,看到有网友用到了回环测试,确实挺不错,对于串行接口来说基本是通用的,所以这里把SPI和CAN都放到了这里进行回环测试。
       SPI(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嵌入式系统及电子设备的高速、全双工、同步通信总线,其核心包含四个关键信号引脚:SCK(串行时钟)、MOSI(主出从入)、MISO(主入从出)及CS(从设备选择)。SCK负责生成时钟信号,以调控数据传输流程。MOSI负责由主设备向从设备传输数据。MISO则实现数据的反向回传功能。CS引脚用于选定参与通信的从设备。Loopback测试的核心机制在于构建一个自环通路,通过直接将主设备的MOSI与MISO引脚短接,实现数据在无外部设备连接的情况下的闭环传输,从而迅速且有效地验证SPI接口的基本功能完整性。
       (CAN)作为专为实时应用量身打造的串行通讯协议,在工业及自动化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仅需简单的双绞线,它便能实现信号的高效、稳定传输。本次测试中的C092型号支持FDCAN,即CAN FD(CAN with Flexible Data Rate),作为传统CAN协议的升级版,其核心升级聚焦于协议层面,物理层维持原状。我们主要关注的点在于传输速率、长度、帧格式、ID等内容。
首先看一下SPI的回环测试。
       为此我们需要找到SPI的MOSI(主出从入)、MISO(主入从出)引脚,我们看一下C092支持的SPI模块,并选择SPI1作为基础测试配置:
c39398217cd61a00c395d395450e34fc
       SPI1对应的引脚,默认如下:
ecb9bb4b8bcfcdfaa6c6bee26b103ad4
       实物连接如下:
911b9505363a77711602866dfcf12367
       接下来编写一下SPI测试程序:
  1. void SPI_LoopbackTest(void) {  uint8_t SPItx_buffer[10]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  uint8_t SPIrx_buffer[10] = {0};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1, SPItx_buffer, SPIrx_buffer, 10, 100);  if(memcmp(SPItx_buffer, SPIrx_buffer, 8) == 0)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SPIrx_buffer, 10, 0xFFFF);  }}

       效果如下:
d4e39549bb4d2e4b65f435b0956cc146
       回环测试确实不错,可以用最少的器件实现功能模块的测试。
       接下来看一下CAN的回环测试,同样的道理,实物连接如下:
d2d523e26284957075196bdfc190ea21
       主要不要连接错了,有三个引脚,有一个是地:
6cad490969284096318e8f2ba637c8eb
       我们看一下FDCAN的配置:
460f849202298fa324499792dc84376c
       注意一下,我们开启了FIFO进行数据接收,传输速率可以通过时钟分频 、预分频 、Seg1 、 Seg2这几个参数进行配置。
       CAN的一个特色就是其需要ID进行过滤,可以通过添加过滤器的方式将无用信号剔除,我们创建一个标准过滤器以及一个扩展滤波器:
  1. /* Configure standard ID reception filter to Rx FIFO 0. Only accept ID = FilterID1 */  FDCAN_FilterTypeDef        sFilterConfig;  sFilterConfig.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sFilterConfig.FilterIndex  = 0U;  sFilterConfig.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DUAL;  sFilterConfig.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ID1    = 0x444;  sFilterConfig.FilterID2    = 0x444; /* For acceptance, MessageID and FilterID1 must match exactly */  i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1, &sFil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extended ID reception filter to Rx FIFO 1. Only accept ID between FilterID1 and FilterID2. */  sFilterConfig.IdType       = FDCAN_EXTENDED_ID;  sFilterConfig.FilterIndex  = 0U;  sFilterConfig.FilterType   = FDCAN_FILTER_RANGE_NO_EIDM;  sFilterConfig.FilterConfig = FDCAN_FILTER_TO_RXFIFO1;  sFilterConfig.FilterID1    = 0x1111111;  sFilterConfig.FilterID2    = 0x2222222;  if (HAL_FDCAN_ConfigFilter(&hfdcan1, &sFil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然后创建三个带ID的数据发送,其中两个是在ID滤波器中间的:
  1. FD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 Add message to Tx FIFO */  txHeader.Identifier          = 0x444;  txHeader.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txHeader.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txHeader.DataLength          = FDCAN_DLC_BYTES_12;  txHeader.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ACTIVE;  txHeader.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N;  txHeader.FDFormat            = FDCAN_FD_CAN;  txHeader.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STORE_TX_EVENTS;  txHeader.MessageMarker       = 0x52U;  if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hfdcan1, &txHeader, txData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Add second message to Tx FIFO */  txHeader.Identifier          = 0x1111112;  txHeader.IdType              = FDCAN_EXTENDED_ID;  txHeader.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txHeader.DataLength          = FDCAN_DLC_BYTES_12;  txHeader.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PASSIVE;  txHeader.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N;  txHeader.FDFormat            = FDCAN_FD_CAN;  txHeader.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STORE_TX_EVENTS;  txHeader.MessageMarker       = 0xCCU;  if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hfdcan1, &txHeader, txData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Add third message to Tx FIFO */  txHeader.Identifier          = 0x2111113;  txHeader.IdType              = FDCAN_EXTENDED_ID;  txHeader.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txHeader.DataLength          = FDCAN_DLC_BYTES_12;  txHeader.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PASSIVE;  txHeader.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FF;  txHeader.FDFormat            = FDCAN_FD_CAN;  txHeader.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STORE_TX_EVENTS;  txHeader.MessageMarker       = 0xDDU;  if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hfdcan1, &txHeader, txData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分别发送的数据如下:
  1. static const uint8_t  txData0[] =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19, 0x20, 0x21};static const uint8_t  txData1[] =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 0x55};static const uint8_t  txData2[] =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通过比对后发现,只有牵连组数据发送出来了,不在这个区间的直接过滤了:
84ebf8b40e915a53e12d08436813efc3

网友A:
回环测试简单方便,进行开发板测试最好不过,不过只是对基本配置的测试

网友B:
还是回环测试测试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回环测试测试简单

必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