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咨询一下极海软硬件兼容stm32的型号只要后缀一样就可以吗?

楼主(2025-05-10):
比如apm32F072CBT6软硬件兼容stm32F072CBT6
比如apm32F030C8T6软硬件兼容STM32F030C8T6
比如APM32F103C8T6软硬件兼容stm32F103C8T6
后缀基本一样,打算公司产品全换极海家的,软件方面兼容性怎么样的?

网友A:
建议找FAE技术支持一下,实际上国产还是会有一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FAE技术支持一下,实际上国产还是会有一点差异

好的 感谢

网友B:
极海(Geehy)的APM32系列MCU在设计上兼容STM32,但并非所有后缀相同的型号都能完全兼容,需具体分析。
以上来源于网上资料,供你参考,如上,咨询极海FAE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不一样,有些后缀一样但是内核都不同

网友D:
大部分是一样的。
先通过后缘匹配,再仔细的阅读datasheet。
不过,我看两边的手册,是按系列,按引脚数兼容,即48引脚的全部兼容

网友E:
是这样的,还有407也是可以兼容ST的,兼容性稳定性都很好

网友F:
专业极海代理商, 可提供选型支持,技术,样品支持, 可以交流下,18627633400

网友G:
兼容,
我对比过F103系列和F407系列。
软件应用上面注意极海的可配置主频要比ST的主频高

网友H:
按照兼容的方向设计与生产制造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再重新来一遍。尤其是底层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