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ARM内核芯片如何通过自研IP核实现差异化设计?

楼主(2025-05-10):
例如,CH32F20x系列采用的Cortex-M3内核是否集成自定义外设或指令集扩展?

网友A:
您好,CH32F20x系列MCU采用的是arm标准的Cortex-M3内核,集成自研外设,包含自研特色专业接口外设USB、BLE、ETH等;CH32V系列MCU采用自研的青稞RISC-V内核,集成自研外设,包含自研特色专业接口外设,并针对低功耗和高速响应等应用优化扩展,提供免费配套IDE等开发工具软件。

网友B:
现在外设一般都是直接授权IP的,CPU和外设就像搭积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