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ARM芯片如何通过硬件设计优化中断响应时间?

楼主(2025-05-11):
针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如工业控制),沁恒ARM芯片如何通过硬件设计优化中断响应时间?

网友A:
中断响应和中断优先级设置有关系

网友B:
这种arm内核,设计一般都是标准的吧,但是沁恒他们自研RISC-V内核MCU,设计上好像都可以通过免表中断缩短中断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