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提供了哪些中间件解决方案?

楼主(2025-05-15):
面对沁恒arm生态滞后一些的问题,沁恒提供了哪些中间件解决方案?

网友A:
你所谓的中间件是指哪些?

网友B:
沁恒主要还是面向接口应用得,你指的中间件是什么?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事情的吧,不同的应用方案不同的中间件。

网友D:
什么中间件?软件层面的中间件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