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RE调试 Sleep 会导致代码中出现异常

楼主(2025-05-10):
我已经将 MBED-OS blinkly 程序移植到 StmCubeIDE 上,程序会在两次闪烁之后使设备进入睡眠状态。当我仿真该程序时会出现硬内存故障。但是,如果我重新启动,未进入仿真前,它工作正常是正常的。

网友A:
看起来像是在 Sleep 状态下仿真器无法正常跟踪程序导致的。

网友B:
STM32 的低功耗模式和调试器不太兼容,调试前可以先屏蔽 sleep。

网友C:
CubeIDE 里可以配置 DBGMCU 的寄存器,在 sleep 模式保持调试连接。

网友D:
你试过设置 HAL_DBGMCU_EnableDBGStopMode() 吗?可以防止调试断开。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最后是注释掉 sleep 测试程序逻辑再调试的。

网友F:
有些 ST-Link 固件版本老了,在低功耗模式会崩,更新一下也许能解决。

网友G:
可以在进入 sleep 前加个延时或日志,看是不是还没 sleep 就挂了。

网友H:
建议用串口打印或 GPIO 测试替代断点调试 Sleep 的逻辑。

网友I:
调试低功耗相关功能最好使用 printf 或外部逻辑分析仪观察行为。

网友J:
mbedOS 默认可能对底层电源控制处理不一致,建议手动初始化电源部分。

网友K:
在调试状态下不让 MCU 真的进入低功耗,而是“跳过”或“仿真”低功耗行为。

网友K:
可以在程序中这样写:

cpp
复制
编辑
#if defined(DEBUG) || defined(_DEBUG)
// 禁止低功耗用于调试
HAL_DBGMCU_EnableDBGSleepMode();
HAL_DBGMCU_EnableDBGStopMode();
HAL_DBGMCU_EnableDBGStandbyMode();
#endif
或使用 Mbed 的 API(如果仍部分保留 Mbed):

cpp
复制
编辑
sleep_manager_lock_deep_sleep();  // 禁止进入 Deep Sleep(Stop/Standby)

网友L(2025-11-04):
调试前可以先屏蔽 sleep用串口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