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输出浮点数,程序会进入硬件错误。

楼主(2025-05-11):
STM32cubeIDE中勾选了设置中的输入输出浮点,仍然出错。修改为标准库或者精简库也出错。
请问有人遇到同样问题么?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没启用 FPU?STM32F4 要手动在启动文件里开启浮点支持。

网友B:
检查下 startup 文件里 SCB->CPACR 的 FPU 权限有没有开。

网友C:
你选的浮点库是不是跟编译器浮点 ABI 对不上?hard 和 softfp 要一致。

网友D:
我之前也踩坑了,加上 -mfloat-abi=hard -mfpu=fpv4-sp-d16 才解决。

网友E:
printf 打印 float 还要加 -u _printf_float 链接选项才能正常。

网友F:
可以试试用 sprintf 转 float,然后输出字符串,看是否也崩。

网友G:
如果用的是精简库(nano),默认是不支持 float 的,需要手动配置。

网友H:
可以在出错前设置断点看是不是非法指令或栈溢出引发的 HardFault。

网友I:
有些编译器默认不开启硬件浮点,你可以检查 build log 确认。

网友J:
建议先写个最小 float 输出测试程序,确认工具链配置无误再集成。

网友K:
Flash的成本没那么高

网友K:
缺少 -mfloat-abi=hard 或 -mfpu=fpv4-sp-d16 之类的参数,导致编译器和链接器对浮点指令支持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