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220V开关电源

楼主(2025-05-11):
第一次画220V开关电源,220V转5V  希望老师们有时间指教一下PCB设计,谢谢。PCB工程我上传附件了
这个PCB中,整流桥MB10F,220V整流桥钱火线和零线电气间隙应该是2mm,这个不满足怎么办
TOP

Bottom

网友A:
坛友画的非常不错,不知采用的那款IC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画的非常不错,不知采用的那款IC型号?

HF500-15

表示第一次听说这款IC,不知楼主使用感觉如何?

网友B:
立创开源那个是不你发的,参考一下

楼主:
电气间隙不满足,开槽有用么

网友C:
这个不容易成功吧

网友D:
对于新手,最容易忽略的,
1,安规要求,爬电和电气间隙一定要注意。
2,高频、大电流环路控制,环路一定要小。
3,信号环路控制。
4,功率地和信号地的连接,单点连接,位置选择有讲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对于新手,最容易忽略的,
1,安规要求,爬电和电气间隙一定要注意。
2,高频、大电流环路控制,环路一定要 ...

关于地线说明几点
1,地线阻抗要小:越宽越好,越短越好。
2,返回路径要短:保证信号和地线环路小,让电流流经最近的地线返回负极。
3,返回电流避免产生地线电势差,返回电流互相影响,关键信号多拉几条地线,单点接静态地。
4,避免地线画成一个圆圈,即避免地线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地线说明几点
1,地线阻抗要小:越宽越好,越短越好。
2,返回路径要短:保证信号和地线环路小,让电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新手,最容易忽略的,
1,安规要求,爬电和电气间隙一定要注意。
2,高频、大电流环路控制,环路一定要 ...

那个整流桥电气间隙不满足2mm,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容易成功吧

还没打样试过,第一次画,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
还没打样试过,第一次画,向各位老师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开源那个是不你发的,参考一下

没有哇

网友E:
把整流换一个间距宽一点不就可以了。
ABS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整流换一个间距宽一点不就可以了。
ABS10

噢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