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与C语言编程基础

楼主(2025-05-11):
当前文章介绍C语言的: 位运算运算符、基本运算符、数据类型、变量、for语句、while语句、goto语句、switch语句、运算符优先级强制转换等。

一、变量的命名

变量的命名:   (13个字符)
1. A~Z  a~z
2. 0-9
3. _
4. 说明:  只能字母和数字开头。不能使用关键字。
    //左值和右值
    unsigned int a=123;  //4个字节
    const int b=456;
    char c='A';
    float d=123.456; //123.456 浮点数常量
    char *p="123456"; //"123456"字符串常量
复制
二、常量数据格式

#include "stdio.h"

//常量声明: U和L 表示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ABC 123UL
#define ABC 123ul

int main(void)
{
    //0b101010; //二进制表示形式
    //0x123;    //表示十六进制
    //123       //表示十进制
    int a=0x123;
    return 0;
}
复制
三、运算符
3.1 逻辑非

#include "stdio.h"

//常量声明: U和L 表示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ABC 123UL

int main(void)
{
    int a=0;
    if(!a)
    {
        printf("为真!\n");
    }

    int data=1234;
    printf("%d\n",!!data);  //1
    return 0;
}
复制
3.2 位运算

&  :全1为1,有0为0
|   :全0为0,有1为1
^  :相同为0,不同为1
~  :1为0,0位1
>> :右移运算,低位溢出高位补0
<< :左移运算符,高位溢出,低位补0
复制
位运算符使用较多的地方: (1) 单片机里寄存器操作

(2) 协议加密解密、压缩算法、各种算法。

(3) 当做标志位使用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0; //8个位  范围:0~7

    //如何将a第7位,置1呢?
    a|=1<<7;

    //如何将a第2位,置1呢?
    a|=1<<2;

    //将2的第3位和第4位置1
    a|=0x3<<3;

    //如何判断第7位是0还是1呢?
    if((a>>7)&0x1)
    {
        printf("第7位的值为真!\n");
    }
    else
    {
        printf("第7位的值为假!\n");
    }

    //bool sbit  位定义 。
    //bool a; sbit LED1=P1^1;
    return 0;
}
复制
3.3 sizeof运算符

Sizeof运算符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1234;
    printf("%d\n",sizeof(a)); //4

    int b=1;
    printf("%d\n",sizeof(b));  //4
    return 0;
}
复制
3.4 三目运算符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
    int a;
    scanf("%d",&a);  //取地址

    int a,b;
    a=a&b; //与

    int a,b;
    a=a*b;  //乘号

    int *a; //指针类型
    */

    int a;
    a=8>5?123:456;  //if(8>5){a=123;}else{a=456;}
    printf("%d\n",a); //123
    return 0;
}
复制
3.5 运算符的优先级和强制转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123+456-12*5/78; //高优先级先结合,再依次....
    //如果优先级同级,执行顺序是从左边到右边。
    //优先级最高:()小括号

    int b=123456789;
    char a=(char)b; //强制转换,只是取低8位
                    //欺骗编译器,告诉它,b是char类型。

    char a='8';
    int b=(int)a; //强制转换
    printf("b=%d\n",b); //还是字符8
    return 0;
}
复制
四、语句
4.1 for循环语句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int a=123,b=456;
        int cnt=0;
        for(a=0;a<5;a++)
        {
                for(b=0;b<5;b++)
                {
                        if(a==2)
                        {
                                break; //跳出最近的一层循环
                        }
                        cnt++;
                }
        }
        /*
        for(;;)
        {
                //死循环
        }

        while(1)
        {
                //死循环
        }

        do
        {
                //死循环
        }while(1);
        */
        printf("cnt=%d\n",cnt);//20
        return 0;
}
复制
4.2 while循环语句

while循环语句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int a=0,b=0;
        int cnt=0;
        while(a<5)
        {
                while(b<5)
                {
                        if(a==2)break;
                        b++;
                        cnt++;
                }
                b=0;
                a++;
        }
        printf("cnt=%d\n",cnt);//20
        return 0;
}
复制
4.3 goto语句
在平常的逻辑代码里面,不推荐使用goto语句。 常用的地方: 错误处理,某某程序初始化失败,就释放资源等操作。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int cnt=0;
AA:        //标签的定义,可以放在函数范围内的任意位置。(不能超出函数范围)
        printf("123\n");
        if(cnt==5)goto DATA;
        cnt++;
        goto AA;

DATA:
        return 0;
}

Goto语句常用在错误处理:
#include "stdio.h"

//goto语句在错误处理里使用
int main(void)
{
        if(LED_Init()<0) //表示该函数返回值错误
        {
                goto ERROR;
        }

        if(KEY_Init()<0) //表示该函数返回值错误
        {
                goto ERROR;
        }

        /*....*/
        /*....*/
ERROR:
        //释放资源,结束程序
        return 0;
}
复制
4.4 Switch语句
Switch语句主要用在多分支选择结构----有很多种条件/情况。 实际代码里,常用于菜单选择: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switch(cmd) //cmd的值传入之后,与case后面的比较,成功之后再执行语句
        {
                case 1: //case 后面值只能是常量,而且不能重复
                        break; //跳出最近的一层switch语句
                case 2:
                        {
                                /*......*/
                                break;
                        }
                case 3:
                        break;
                /*......*/

                default: //类似于else
                        printf("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立!\n");
        }
        return 0;
}
复制
示例:

#include "stdio.h"

//投票系统,有3个待选举的人,A,B,C ,有10张票
int main(void)
{
        int i;
        int A=0,B=0,C=0;
        int data;
        for(i=0;i<10;i++)
        {
                printf("请投票(范围1~3):");
                scanf("%d",&data);
                switch(data) //data的值传入之后,与case后面的比较,成功之后再执行语句
                {
                        case 1: //case 后面值只能是常量,而且不能重复
                                A++;
                                break; //跳出最近的一层switch语句
                        case 2:
                                B++;
                                break;
                        case 3:
                                C++;
                                break;
                 //        default: //类似于else
                }
        }

        printf("A=%d\n",A);
        printf("B=%d\n",B);
        printf("C=%d\n",C);
        return 0;
}

网友A(2025-07-02):
最经典、最基础的入门单片机,如AT89C51。结构简单,资源有限,但学习曲线平缓。

网友B:
C语言代码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上编译运行。

网友C:
可以通过指针、位操作等方式直接访问和控制硬件寄存器。

网友D:
支持函数、模块化编程,代码更清晰、易维护。

网友E:
注意函数的调用开销(栈的使用),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上要合理设计。

网友F:
使用C语言等编程语言编写程序代码。

网友G:
现代编译器能生成效率很高的机器码,接近汇编语言的效率。

网友H:
ISR需要简短高效,尽快完成处理并返回。

网友I:
通过C语言直接操作单片机的寄存器,控制硬件功能。

网友J:
相比汇编语言,C语言代码在不同架构的单片机上更容易移植。

网友K:
尽量减少全局变量使用,优先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L:
数据类型:如int、char、float、double等。
变量与常量:变量用于存储数据,常量用于表示固定值。
运算符:如算术运算符、逻辑运算符、位运算符等。
控制结构:如if语句、for循环、while循环等。
函数:用于封装代码,实现模块化编程。

网友M:
检查数组边界,优先使用静态内存。

网友H:
关注寄存器操作、GPIO 控制、中断机制、低功耗设计

网友N:
不要滥用动态内存分配(如malloc),因为嵌入式环境不支持或资源有限。

网友O:
单片机与C语言编程基础是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P:
位操作: 单片机编程中经常需要操作寄存器的特定位。
位与(&): 检查某位是否为1。 if (PORTB & (1 << PB5)) 检查PORTB的第5位是否为1。
位或(|): 设置某位为1。 PORTB |= (1 << PB5); 将PORTB的第5位置1。
位异或(^): 翻转某位。 PORTB ^= (1 << PB5); 将PORTB的第5位取反。
位非(~): 取反。
左移(<<)和右移(>>): 移动位的位置,常用于构造或提取寄存器值。

网友Q:
指针在单片机编程中非常重要,可以直接访问内存地址,特别是硬件寄存器。

网友M:
单片机和C语言编程的学习不仅涉及到技术和理论知识的学习,还需要实践操作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网友R:
标准C库头文件:如 stdio.h, stdlib.h, string.h 等,提供常用函数。

网友S:
通过学习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和C语言的编程技巧,可以编写出高效、可靠的嵌入式应用程序。

网友T:
数据类型:C语言提供了多种数据类型,如int、char、float等,用于表示不同类型的变量。
控制结构:包括条件语句(if、switch)、循环语句(for、while、do-while)和跳转语句(break、continue、goto),用于控制程序流程。
函数:用于模块化编程,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函数可以有返回值和参数,支持递归调用。
指针:用于直接操作内存地址,实现对硬件寄存器的访问和高效的内存管理。
结构体和联合体:用于组织复杂的数据结构,如配置寄存器、数据包等。
预处理指令:如#include、#define、#ifdef等,用于文件包含、宏定义和条件编译,提高代码的灵活性和可移植性。

网友U:
注意变量的作用域和生命周期,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V:
C语言直接操作硬件,执行效率高。

网友W:
学习C语言基础语法;
理解基本的数字电路知识;

网友X:
添加超时机制,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

网友Y:
51系列是传统选择,资源丰富,教程多。AVR或STM32也是很好的选择,功能更强大。

网友T:
通过实例演示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加深理解和**。

网友F:
提供更高级别的抽象,代码易于阅读和维护,拥有更丰富的库支持。

网友Z:
中断服务函数应尽量简短,避免复杂运算

网友AA:
遵循C语言的编程规范,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B:
单片机开发中,C语言是主流选择

网友AC:
选择合适的单片机型号,设计外围电路

网友S:
每日理论学习和编程练习相结合,确保理论知识能够应用到实践中。

网友AD:
为何选择C?

网友AE:
将常用功能封装成函数,提高代码复用性。

网友AF:
通过指针直接访问硬件寄存器,实现底层控制。

网友AG:
这篇文章对C语言的基础概念讲解得很全面,尤其是位运算部分,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AH:
合理使用注释,解释代码的功能和逻辑。

网友AI:
这篇文章对C语言的基础概念讲解得非常全面,特别是位运算和控制语句的部分,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AJ:
这篇文章对C语言的基础概念讲解得非常详细,特别是位运算部分,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AK:
这篇文章对C语言的基础概念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尤其是位运算和各种循环语句的讲解,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AL:
这篇文章对C语言的基础概念解释得很清晰,特别是位运算和各种运算符的用法,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AM:
这篇文章对于C语言初学者来说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对位运算和控制语句的讲解,非常实用。

网友AN(2025-08-03):
这些头文件包含标准C语言库函数,如输入输出、内存分配、字符串操作等。

网友AO:
中断服务程序(ISR)要简洁快速,处理完尽快退出,避免影响主程序执行。

网友AP:
这篇文章对C语言的基础知识进行了很好的总结,特别是位运算和控制语句的部分,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AQ:
这篇文章对C语言的基础概念讲解得很全面,特别是位运算和控制语句的部分,对于单片机编程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AR:
使用C语言直接访问单片机寄存器,可以精准控制硬件,如设置引脚方向、读取传感器数据等。

网友AS:
C语言更通用,适合跨架构单片机编程。

网友AT:
变量的作用域指它在程序中的可见范围,生命周期是从声明到销毁的过程。合理管理能防止内存泄露。

网友AU:
C语言能直接访问硬件资源,执行速度更快,因为它靠近底层,减少了运行时的开销。

网友AV:
设计时要考虑函数调用和栈空间占用,确保单片机运行稳定。

网友AW:
编写程序需要选择合适的编程语言,比如C语言,它适合单片机编程,因为可以直接操作硬件资源。你需要根据具体需求编写代码。

网友AX:
为了防止程序卡死,增加超时功能,根据任务重要性设定中断优先级,保证关键任务优先执行。

网友AY:
比如,用电路图演示电路工作原理,使抽象的电路概念变得直观易懂。

网友AZ:
在编写代码时,要注意不要超出数组的边界,尽量使用静态内存以减少内存泄漏。

网友BA:
嵌入式系统资源有限,动态内存分配可能导致不稳定或耗尽资源,尽量使用栈分配或静态内存。

网友BB:
模块化编程让单片机项目像搭积木一样,每个模块负责一块,代码自然清晰,维护也方便多了。

网友BC:
单片机开发常用C语言编程,因为它语法清晰,易于理解。

网友AO(2025-09-04):
单片机是电脑的“大脑”,C语言是它的“语言”。学C语言是控制单片机的关键。

网友AS:
全局变量影响代码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局部变量作用域小,更适合模块化编程,优先使用局部变量能提高代码清晰度。

网友BD:
函数和模块化让代码结构分明,便于管理和扩展。

网友AI:
学习C语言的位运算对于理解单片机寄存器操作非常关键

网友BE(2025-11-12):
Switch语句主要用在多分支选择结构----有很多种条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