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延时函数

楼主(2025-05-12):
单片机中有很多延时的实现方式,这里参考了鱼鹰谈单片机的,安福莱的原子的等网上信息,做一个整理。更加细节可以参考鱼鹰的文章,很详细。

1、汇编延时,nop指令,这个51当中就有了,332位单片机未验证也不想找了。一般不用,属于死等方式。

2、软件延时,这个方式就是for循环,属于死等方式,这个方式延时不太准确,nop不用。

3、systick定时器的方式,这个是原子或野火中常用到的,时间延时是基本上准确的,但是也属于死等方式。

当然,systick有中断的方式的,那么基本上是1ms的定时中断,我们可以在裸机的HAL库中重新写systick定时中断回调函数,而且hal_delay也是使用的这个systick的。其实可以用dwt来重写,因为hal库是若定义的。
索性把systick弄弄明白:
/**
* @brief This function provides minimum delay (in milliseconds) based
* on variable incremented.
* @NOTE In the default implementation , SysTick timer is the source of time base.
* It is used to generate interrupts at regular time intervals where uwTick
* is incremented.
* @note This function is declared as __weak to be overwritten in case of other
* implementations in user file.
* @param Delay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in milliseconds.
* @retval None
*/
__weak void HAL_Delay(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首先得到基准的时刻
uint32_t wait = Delay; //获取延时值

/* Add a freq to guarantee minimum wait */
if (wait < HAL_MAX_DELAY) //如果小于0xFFFFFFFFU 32位变量
{
wait += (uint32_t)(uwTickFreq); //递增1,根据uwTickFreq定义来,默认是1ms,也就是1 HAL_TickFreqTypeDef uwTickFreq = HAL_TICK_FREQ_DEFAULT; /* 1KHz */
}

while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wait) //(当前的值)-(过去的基准值)< 延时时间 ,就死等,其实就是一种死等的方式了,
{
}
}
uwTick这个变量是在SysTick ISR中每1ms中递增的,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to increment a global variable "uwTick"
* used as application time base.
* @note In the default implementation, this variable is incremented each 1ms
* in SysTick ISR.
* @note This function is declared as __weak to be overwritten in case of other
* implementations in user file.
* @retval None
*/
__weak void HAL_IncTick(void)
{
uwTick += uwTickFreq;
}

Src\stm32f1xx_it.c函数中的定时中如下: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em tick timer.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0 */
HAL_IncTick();
HAL_SYSTICK_IRQHandler();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
* @brief Provides a tick value in millisecond.
* @note This function is declared as __weak to be overwritten in case of other
* implementations in user file.
* @retval tick value
*/
__weak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return uwTick;
}
小结起来就是,cubemx会把systick开启1ms的定时中断,而且uwTick这个变量会在定时中断中每1ms递增一个。HAL_Delay的注释如上所示。
因此,在裸机工程中,systick可以使用死等的方式延时,也可以定时中断的方式延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dwt数据观察点与跟踪
这个和systick一样是cm3内核自带的,cm4也有,因此可以直接使能拿来使用。
初始化后就可以使用,而且是可重入的。这个在鱼鹰的文章有详细的分析,但是还是属于死等的延时方式。安福来有移植好的文件,杰杰的公众号也有写过一篇《精确延时ns的文章》,这个方式的延时精度相当高了。这个计数器是主时钟每震荡一次,就增加一次,stm32F103的72Mhz,那么精度1/72000000,当然实际上不可能这么精确,毕竟代码执行需要时间,但是1us这个级别肯定是足够了。

DWT中有剩余的计数器,它们典型地用于应用程序代码的“性能速写”(profiling)。可以编程它们,让它们在计数器溢出时发出事件(以跟踪数据包的形式)。最典型地,就是使用CYCCNT寄存器来测量执行某个任务所花的周期数,这也可以用作时间基准相关的目的(操作系统中统计 CPU 使用率可以用到它)。————《权威指南》原话

具体的可以参考安福莱的论坛: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128&highlight=dwtDWT
《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 》
而且,keil调试的时候,也是使用dwt来计算运行时间的。可以参考鱼鹰谈单片机的文章。

5、stm32的基本定时器作为延时,这个在51单片机中就已经是在熟悉不过了,其中基本上tim6、7两个都只有定时功能,于是可以拿来做是定时中断,其实systick中断也和这个类似,只是systick我们基本上是1ms的,不怎们修改,基本定时器通常可以修改定时周期。分频器+周期的设置,就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定时时长。

通常的方式:定时到了,设置一个标志位,在主循环中,判断标志位是否置位,有就执行,并清零标志位。这种方式基本上没多大问题,但是仔细分析下,假如定时的频率是20ms,但是main函数中的查询频率比较慢,30ms一次。理想情况下,到了60ms,主函数查询了2次,定时器中断触发3次,刚刚好差不多重叠了,但是注意,这是裸机,顺序执行,不会发生可冲入的问题。那么主函数中,恰恰到了这个子函数了,立马定时中断也触发了,那么回到主函数中,就执行了,也就是定时中断触发了3次,但是主函数值执行了2次。这种情况比较极端了。需要重新设计主函数,重新设定定时时长。因此这种情况,我们要好好规划程序的框架。main函数执行一次的时间要短于定时到时长。因此在main函数中,尽量不要有死等的延时,尽量使用定时器来规划。这样单片机效率高,同时可维护。

6、使用定时器实现单次延时

7、删除标志位来实现定时,这两种方式,可以参考鱼鹰的文章,这里不细说了。这里仅做抛砖引玉。

8、合作时调度器,这个其实就是软件定时器的方式来实现,网上有很多模板,其实这种方式是可维护性比较高,但是缺点比较多,限制条件比较多,具体参考安福莱的ucos教程,这里摘要如下
限制一、只有一个中断的原则。
限制二、任务重叠的问题。
限制三、使用合作式调度器的应用程序有一个重要的要求:任务的运行时间 < 时标间隔,这个要求非常重要,而且实现起来额不容易,特别是程序中含有一些无法确定时间的函数,

其实对于裸机程度,没有其他的隐蔽的东西,自己好好分析还是可以理清程序运行的细节及时序关系。遵守的原则:1、尽量不要在主程序中使用死等的延时,二、每个子程序(也可以叫任务吧)的查询频率要大于主程序运行的时间。比如:ad采样,100ms采样一次,那么,主程序一定要在100ms以内执行完毕。

想说的这么多了,裸机程序=定时器+状态机。死等的延时可以是us级别的,时序性较高的地方,大的延时就使用定时器。

网友A: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32_t count = ms * 1200; // 12MHz下,1ms约需1200次循环
    while(count--);
}

网友B:
在单片机编程中,延时函数是一个常用的工具

网友C:
用 _nop_() 或少量循环。

网友D:
RT-Thread支持多种延时方式,包括基于线程的阻塞延时和硬件定时器的精准延时。

网友E:
利用定时器中断或系统时钟

网友F:
如果需要在不同的单片机或平台上使用延时函数,应考虑其兼容性和可移植性。

网友G:
需要根据单片机的时钟周期和指令周期,精确计算出实现特定延时所需的循环次数。

网友B:
延时函数的实际延时时间可能与理论值存在偏差。

网友H:
避免使用循环延时,改用硬件定时器。

网友I:
结合硬件定时器或RTC实现唤醒式延时。

网友J:
如果需要实现长时间的延时,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中断或外部硬件定时器,而不是简单的空循环延时。

网友K:
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延时

网友L:
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的时钟频率和指令周期时间

网友M:
为了提高延时的准确性,应尽量减少在延时函数执行期间发生中断的可能性,或者在计算延时时考虑这些因素。

网友N:
在多任务或中断频繁触发的环境下,延时函数需要具备良好的可重入性,避免因多次调用导致的冲突或错误。

网友O:
在裸机环境中,延时函数通常通过循环计数器实现

网友P:
如果时钟频率发生变化,需要相应调整延时函数中的计数值,以保证延时时间的准确性。

网友Q:
裸机延时无法实现任务调度,适合单任务或简单系统。

网友R:
延时函数会导致任务进入阻塞状态,系统会调度其他就绪任务。

网友S:
若延时期间发生中断,中断处理会延长实际延时时间。

网友T:
定时器方式精度高,适合对时间精度要求较高的场景。

网友C:
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受到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尤其是在使用内部振荡器的情况下。

网友U:
可以通过参数化设计,使延时函数能够适应不同的时钟频率和硬件配置。

网友V:
优先使用硬件定时器。

网友Q:
可以通过禁用中断或使用互斥锁等机制来保证延时函数的原子性。

网友I:
长时间延时优先使用定时器,避免依赖循环。

网友W:
使用 volatile 关键字防止优

网友X:
可以选择不同的延时实现方法,如使用汇编语言编写更高效的延时函数,或利用硬件定时器资源。

网友Y:
在资源有限的单片机上,合理分配和优化延时函数的使用,可以提高整体系统的性能。

网友Z:
延时函数通常通过空循环来实现,即在一个循环中不做任何操作,仅通过循环的次数来控制延时时间。

网友AA:
通过硬件定时器实现高精度延时,适用于对时间精度要求较高的场景。

网友AB:
使用硬件定时器实现更精准的延时。

网友AC:
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可能会优化掉看似无用的空循环,导致延时时间不符合预期。

网友AD:
晶振频率决定了单片机的时钟周期,进而影响延时函数的精度。

网友AE:
编译器可能优化掉“空循环”,导致延时失效。

网友AF:
长时间的延时会使得单片机无法及时响应外部事件,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AG:
短期、非关键延时可用循环实现,但需注意主频和编译器优化。

网友I:
在编写延时函数之前,必须明确知道单片机当前的工作频率。

网友AH:
如果单片机启用了中断,中断服务例程(ISR)的执行会打断主程序的运行,包括延时函数的执行。

网友AI:
不同的编译器可能对空循环有不同的优化策略,这可能会影响延时函数的实际效果。

网友AJ:
编译器优化可能会删除或修改延时函数中的空操作,导致实际延时时间与预期不符。

网友AK:
延时函数会导致线程阻塞,系统会调度其他就绪线程。

网友B:
通过硬件定时器生成精确延时

网友AL:
循环次数直接影响延时时间的准确性。

网友AM:
循环延时的时长与单片机主频直接相关。

网友AN:
复杂的延时函数难以维护和调试。

网友AO:
在极端环境下使用延时函数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对延时精度的影响。

网友AP:
在需要高精度延时时,可以考虑在进入延时函数前关闭中断,延时结束后再重新启用中断。

网友AQ:
中断处理会打断延时函数的执行,导致实际延时时间延长。

网友G:
延时函数的准确性直接依赖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

网友AR(2025-06-20):
定时器中断或系统时钟可精确控制电机运行速度,根据需要调整中断频率即可。

网友AS:
硬件定时器能提供比软件延时更精确的时间控制,因为它不受CPU执行任务影响。

网友AT:
硬件定时器可以提供更精准的时间控制,适合需要严格时间同步的任务。

网友AU:
非常全面地总结了单片机延时的各种实现方式,学习了!特别是对systick定时器的解释,让我对其工作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

网友AV:
得知道单片机的频率,这样才能算出延时的具体时间。

网友AW:
避免中断干扰,确保延时精准,可调整程序逻辑或中断管理。

网友AX:
使用硬件定时器或RTC设置延时,当计时结束后自动唤醒单片机,无需软件不断循环检查。

网友AY:
因为单片机的实际运行速度与程序复杂度有关,延时函数的准确度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网友AZ:
定时器更可靠,减少CPU占用,延时任务交由它,循环用得少。

网友BA(2025-07-21):
单片机编程中,延时函数用来让程序暂停执行一段时间,常用于控制电机速度或等待传感器响应。

网友BB:
使用定时器能保证时间测量的准确,适用于对时间控制严格的应用场合。

网友BC:
直接使用硬件定时器来管理时间,比循环等待效率高,不会因为CPU的其他任务而影响电机和传感器操作。

网友BD:
用硬件定时器代替循环延时,可提高单片机响应速度,减少CPU负担。

网友BD:
晶振快慢,单片机时间感觉就准。

网友BE:
时钟频率影响单片机运行速度,指令周期长短决定处理速度。

网友BF:
用定时器中断来延时,就是设置一个定时器,当定时器溢出时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延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