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Keil 5代码自动补全

楼主(2025-05-13):
打开Keil 5
首先,当然是启动Keil 5啦!然后打开你想要编辑的项目。
进入配置菜单
接下来,点击菜单栏上的“Edit”(编辑),然后选择“Configuration”(配置)。这个步骤很重要哦,别跳过!
选择Text Completion选项
在弹出的配置窗口中,找到并切换到“Text Completion”(文本补全)选项卡。这里就是我们要设置的地方啦!
勾选相关选项
在“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区域,勾选以下三个选项:
Struct / Class Members(结构体/类成员)
Function Parameters(函数参数)
Symbols(符号)
你还可以设置“Symbols after [x] Characters”(输入多少字符后显示补全建议),默认是3,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确认设置
最后,点击“OK”保存你的设置。别忘了这一步哦!
测试效果
现在,回到代码编辑器,输入几个字符(比如变量或函数名的前几个字母),代码补全列表就会自动弹出来。你可以用键盘上的Enter或Tab键选择补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