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点灯操作

楼主(2025-05-11):
#申请原创# 这节来讲解STM32C092RC的点灯操作,整个板子的布局如下

我在官网上一直没有找到原理图。所以只能看操作文档指南上的IO口了
可以知道
LD1    ------------------------  PA5
LD2    ------------------------  PC9

1.打开CubeMX
建立工程D:\STM32C092RC\LED

配置IO口引脚
下面是LED1

默认都是输出低电平,然后引脚就配置完毕了
2,配置时钟

我选择的是48MHZ

3.
将堆栈弄大一点
生成工程代码

打开KEIL

编译烧录板子
查看现象
发觉只有LED2点亮了,因为LED2是低电平点亮
接下来,我们修改代码,让两个灯一起亮

我们先定义宏函数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函数宏定义     *********/
#define LED1_off    HAL_GPIO_Writ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 GPIO_PIN_RESET);
#define LED1_on     HAL_GPIO_WritePin(LD1_GPIO_Port, LD1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LED2_off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LED2_on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RESET);

在主函数里添加下面代码

编译烧录,可以看到两个灯都电量了,LED1灯是黄色,LED2等是绿色
查看图片可以效果
至此,点灯完成。

代码在附件中

网友A:
经典操作

网友B(2025-06-10):
点灯是最容易 的,可以试试多种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