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RM M23 IP 和 M0 IP 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5-05-11):
ARM, ar, ip, m23, M2
M23 IP 和 M0 IP 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就是两个能力 不同 的IP啊,M23看数字就很吊啊,M0看数字就很菜了,就是入门的了。就是一个牛X的内核带一个 菜菜的小弟弟,让小弟干菜菜蛋蛋事情就行了。大哥只需要干高大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两个能力 不同 的IP啊,M23看数字就很吊啊,M0看数字就很菜了,就是入门的了。就是一个牛X的内核带一个 ...

你这个比喻性回答,给你点赞

网友C:
0、可选的 TrustZone
1、中断个数可以超过32个
2、有向量表偏移寄存器 VTOR,方便做 bootloader
3、添加了 MOV/MOVT、SDIV/UDIV、CBNZ/CBZ/B.W 等实用指令

总之解决了 M0 的若干痛点,,但性能相对 M0 提升较小,,依然是低性能处理器

网友D(2025-06-18):
M23 IP(基于Cortex-M23内核)和M0 IP(基于Cortex-M0内核)的核心区别体现在架构、安全特性、性能及扩展性上

网友E:
Cortex-M23:基于ARMv8-M架构,支持Thumb指令集,并新增了多条新指令以提升条件运算、互斥访问、硬件划分运算和即时移动的效率。Cortex-M0:基于ARMv6-M架构,指令集相对简单,主要面向超低成本、超低功耗的应用场景。

网友F:
Cortex-M23:引入了TrustZone技术,能够在硬件层面实现可信软件和非可信软件的强制隔离,提供更高的安全性。这一特性使得Cortex-M23在物联网、汽车电子等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领域具有显著优势。Cortex-M0:不具备TrustZone技术,安全性相对较低,主要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不高的简单应用。

网友G:
其实Cortex-M23在保持低功耗的同时,提供了更高的性能。其能效比优于Cortex-M0,适合需要一定性能但又对功耗有严格要求的场景。

网友H:
Cortex-M0以超低功耗著称,但性能相对较低,适合对功耗要求极高但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应用

网友I:
一般来说,Cortex-M23支持更多的外设接口和扩展功能,如更丰富的通信接口、更高的ADC采样率等,能够满足更复杂的应用需求

网友J:
Cortex-M0外设接口和扩展功能相对较少,主要满足基本的应用需求。

网友K:
我知道M23一般是物联网方面M0是低功耗方面

网友L:
这种区别很多的,M23的性能,安全性都比M0好很多

网友M:
M23照比M0来说,是新内核

网友N(2025-08-13):
ARM M23 基于 ARMv8-M 架构,支持 TrustZone 安全技术;M0 基于 ARMv6-M,无安全扩展。M23 性能略优,更侧重安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