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DS1302

楼主(2025-05-13):
#include"ds1302.h"
//定义ds1302使用的IO口
sbit DS1302_IO=P3^4;
sbit DS1302_RST=P3^5;
sbit DS1302_SCLK=P3^6;

u8 DS1302_TIME[7]; //存放读取的时间

/*
函数功能: 将十进制数据转为BCD码
*/
u8 DEC_TO_BCD(u8 val)
{
        return ((val/10)<<4)+val%10;
}

/*
函数功能: 将BCD码数据转为十进制格式
*/
u8 BCD_TO_DEC(u8 val)
{
        return (val&0x0f)+(val>>4)*10;
}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RST=0;
   DS1302_SCLK=0;//先将DS1302_SCLK置低电平。
}

/*
函数功能: 向DS1302指定寄存器里写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DS1302_WriteByte(u8 addr,u8 dat)
{
        u8 n;
        DS1302_RST=1; //然后将DS1302_RST(CE)置高电平。
    /*1. 设置写入的地址*/
        for(n=0;n<8;n++)
        {
                DS1302_IO=addr&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1;
                DS1302_SCLK=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DS1302_SCLK=0;
        }

    /*2. 写入数据*/
        for(n=0;n<8;n++)
        {
                DS1302_IO=dat&0x01;
                dat>>=1;
                DS1302_SCLK=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DS1302_SCLK=0;
        }
        DS1302_RST=0;//传送数据结束
}

/*
函数功能: 从DS1302指定寄存器里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8 DS1302_ReadByte(u8 addr)
{
        u8 n=0,dat=0;
        DS1302_RST=1;   //然后将DS1302_RST(CE)置高电平。
    /*1. 设置读取的地址*/
        for(n=0;n<8;n++)
        {
                DS1302_IO=addr&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1;
                DS1302_SCLK=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DS1302_SCLK=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
    /*2. 读取数据*/
        for(n=0;n<8;n++)
        {
        dat>>=1;
        if(DS1302_IO)dat|=0x80;
                DS1302_SCLK=1;
                DS1302_SCLK=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
        DS1302_RST=0;
    //必须的操作,复位时间
        DS1302_IO=0;
        DS1302_IO=1;
        return dat;
}

/*
函数功能: 设置DS1302芯片的时间
DS1302的时间基准是从2000年开始的,设置年份时要减去2000再传入设置
例如:DS1302_WriteTime(20,1,18,14,46,20,6);
*/
void DS1302_WriteTime(u8 year,u8 mon,u8 mday,u8 hour,u8 min,u8 sec,u8 week)
{
        DS1302_WriteBy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DS1302_WriteByte(0x8c,DEC_TO_BCD(year)); //设置年
    DS1302_WriteByte(0x88,DEC_TO_BCD(mon));  //设置月
    DS1302_WriteByte(0x86,DEC_TO_BCD(mday)); //设置日
    DS1302_WriteByte(0x84,DEC_TO_BCD(hour)); //设置时
    DS1302_WriteByte(0x82,DEC_TO_BCD(min));  //设置分
    DS1302_WriteByte(0x80,DEC_TO_BCD(sec));  //设置秒
    DS1302_WriteByte(0x8a,DEC_TO_BCD(week)); //设置星期
        DS1302_WriteBy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
函数功能: 读取DS1302时钟的时间
DS1302寄存器的最低位是读写位,0是写,1是读
*/
void DS1302_ReadTime(void)
{
    DS1302_TIME[0]=BCD_TO_DEC(DS1302_ReadByte(0x8c|0x01));//读取年
    DS1302_TIME[1]=BCD_TO_DEC(DS1302_ReadByte(0x88|0x01));//读取月
    DS1302_TIME[2]=BCD_TO_DEC(DS1302_ReadByte(0x86|0x01));//读取日
    DS1302_TIME[3]=BCD_TO_DEC(DS1302_ReadByte(0x84|0x01));//读取时
    DS1302_TIME[4]=BCD_TO_DEC(DS1302_ReadByte(0x82|0x01));//读取分
    DS1302_TIME[5]=BCD_TO_DEC(DS1302_ReadByte(0x80|0x01));//读取秒
    DS1302_TIME[6]=BCD_TO_DEC(DS1302_ReadByte(0x8a|0x01));//读取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