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C盘爆满了怎么清理?教您六种方法,轻松搞定

楼主(2025-05-11):
当电脑 C 盘爆满时,可以通过以下多种方法来进行清理:

一、磁盘清理工具

操作步骤:

  • 按下 “Win + R” 组合键打开 “运行” 对话框,输入 “cleanmgr” 并回车,系统会自动扫描 C 盘可清理的文件类型。

  • 在弹出的 “磁盘清理” 窗口中,等待扫描完成后,会列出如临时文件、回收站文件、系统更新备份文件等各类可以清理的文件类别,勾选想要清理的文件类型(通常情况下,除了个别可能后续还会用到的,大部分都可以勾选清理),然后点击 “确定” 按钮,即可开始清理操作,释放 C 盘空间。

二、删除临时文件

操作步骤:

  • 打开 “此电脑”,右键单击 C 盘,选择 “属性”,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点击 “常规” 选项卡下的 “磁盘清理” 按钮(这和上面利用磁盘清理工具的部分步骤重合,但也可单独操作),它会扫描并列出可清理的临时文件,如系统临时文件(位于 “C:\Windows\Temp” 文件夹)、浏览器缓存文件(不同浏览器缓存位置不同,比如谷歌浏览器默认缓存位置在 “C:\Users\ 用户名 \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Cache”)等,直接勾选并清理这些文件。

  • 还可以手动进入一些常见的临时文件存储路径去删除文件,但要注意别误删重要文件。例如,“C:\Users\ 用户名 \AppData\Local\Temp” 文件夹下通常也会积累大量临时文件,可以定期查看并删除其中不再需要的文件。

三、卸载不常用软件

操作步骤:

  • 通过 “控制面板” 来卸载软件,依次点击 “开始” 菜单 - “控制面板” - “程序” - “程序和功能”,在程序列表中,找到那些不常使用或者已经很久不用的软件,右键单击选择 “卸载”,按照提示完成卸载流程,这样软件安装时占用的 C 盘空间就能被释放出来。

  • 也可以借助一些第三方的卸载工具,如 Geek Uninstaller 等,这类工具不仅能彻底卸载软件,还能清除软件残留的注册表项等相关文件,更有效地释放空间。使用时,打开工具后在软件列表中选择要卸载的软件,点击 “卸载” 按钮,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四、转移虚拟内存

操作步骤:

  • 右键单击 “此电脑”,选择 “属性”,在弹出的窗口左侧点击 “高级系统设置”,在 “系统属性” 窗口的 “高级” 选项卡下,点击 “性能” 区域的 “设置” 按钮,然后在 “性能选项” 窗口中切换到 “高级” 选项卡,点击 “虚拟内存” 区域的 “更改” 按钮。

  • 取消勾选 “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 选项,然后选择 C 盘,点击下方的 “无分页文件” 单选按钮(前提是你确定要将虚拟内存转移,且其他磁盘有足够空间来放置虚拟内存),接着点击 “设置” 按钮确认操作。之后再选择其他有足够空间的磁盘(如 D 盘),勾选 “自定义大小”,根据自己电脑的内存情况等合理设置初始大小和最大值(一般初始大小可以设置为电脑实际物理内存的 1.5 倍,最大值设置为物理内存的 3 倍左右,仅供参考,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再点击 “设置” 按钮,最后点击 “确定”,重启电脑后虚拟内存就会转移到新设置的磁盘分区,释放 C 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