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开源】TN160红外热成像模组,适合多款FPGA开发板

楼主(2025-05-11):
简介    这是一款分辨率160x120的红外热成像模组,接口兼容正点原子的OV5640模组,板载一颗高云FPGA做图像处理,直接输出DVP时序8bits灰度图像。同时还有一个TypeC接口输出UVC视频,可以直接插电脑或者手机显示,免驱动。

开发板使用效果
    使用FPGA开发板采集DVP时序视频,在开发板上放大到480*320分辨率、并做了个伪彩色算法后显示,实物效果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图像很干净,放大后的图像也不是很模糊。

楼主:
TN160红外热成像夜视模组开源了!资料包含硬件原理图PDF、探测器数据手册、探测器驱动verilog源码,欢迎各位大侠复刻、DIY属于自己的红外热成像模组!

网友A(2025-06-19):
可以直连电脑?是什么接口USB么?还是什么

网友B:
自己diy一个确实很有用啊,测试板子的时候看下局部温度异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一个确实很有用啊,测试板子的时候看下局部温度异常

是的,我看过之前还有别人diy的开源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一个确实很有用啊,测试板子的时候看下局部温度异常

的确,我调试板子的时候都会拿热成像仪看上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连电脑?是什么接口USB么?还是什么

有DVP接口可以接FPGA开发板,也有TypeC接口直接接电脑或者手机,UVC免驱的

网友(2025-08-20):
成本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