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

楼主(2025-05-14):
接触过CAN总线的小伙伴都知道,在实际项目中CAN总线都需要在首尾两端各并上一个120Ω的电阻,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定要120Ω,其他阻值不行吗?
我们以TJA1044内部架构图为例进行展开。
CAN总线:显性代表0,隐性代表1。当总线为隐性时:TJA1044内部的上下两个管Q1和Q2都会截止,CANH和CANL处于无源状态,压差为0V。当总线为显性时:TJA1044内部的上下两个管Q1和Q2都会导通,CANH和CANL之间差生压差。如果总线上没有负载的时候,而且总线处于隐性时,那总线的差分阻值就会很大,致使外部很微小的能量都可以让总线进入显性,主要原因在于一般收发器的显性最小门限电压只有500mV左右。所以为了提高总线的抗干扰能力,就需要增加一个终端电阻,但是,这个阻值尽量小(同时也要考虑不能有过大的电流)。
除此之外,总线上的寄生电容也要考虑在内。总线显性时,电容充电,总线隐性时,电容放电,如果总线没有并任何的电阻的话,总线只能通过向两端的收发器进行放电了,这就影响了两个转态(隐性和显性)之间的转换时间,从而出现波形异常(爬坡),如上图所示。当信号在高速传输的路径中如果碰到阻抗不连续的情况,就会造成信号发射,也就是我们说的阻抗不连续,这个现象可以比喻成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道路变窄时,汽车就很容易堵塞。
那加入终端电阻就可以消除或者减小这个信号反射的影响,主要靠终端电阻吸收信号的能量,使得能量不在总线上乱窜。那为什么是120Ω?其实在ISO 11898-2标准文件中就明确定义出,120Ω是通过大量的实验测试得出的最合理的阻值,如下图所示:
如果想验证实际项目中总线需要多大的终端电阻,可以通过下面手段进行测试。
在总线上并联可调电阻,通过调节可调电阻,进而观察波形即可。那这个终端电阻的封装是不是可以随意定?当然不行!这个终端电阻我们在选型时必须要考虑到接口短路的情况,也就是说在短路发生时,CAN总线的节点也必须能够承受的住短路的风险,假设CANH和电源18V发生了短路,那这个短路电流会直接通过CANH流向CANL,但是一般的CAN收发器能承受的电流也就几十ma(收发器内部有限流措施),就比如TJA1145就只有50mA。根据P=I²*R,可以得到50ma*50ma*120Ω=0.3W。考虑到环境存在高温的情况,所以电阻的功率选择在0.25W是合适的,也就是常见的1206封装,少数有0805和0603封装的。

网友A:
确实,120Ω的终端电阻是CAN总线设计中的一个标准,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确实,120Ω的终端电阻是CAN总线设计中的标准配置,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保持信号完整性。

网友C:
确实,120Ω的终端电阻是CAN总线设计中的一个标准配置,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D(2025-07-02):
终端电阻的使用是确保信号完整性和稳定通信的关键因素之一。

网友E:
CAN总线最多支持110个节点。节点数量过多会增加总线电容,可能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F:
每段总线仅需 2 个 120Ω

网友G:
CAN总线采用差分传输(CAN_H和CAN_L两根线),其信号传输依赖双绞线的特性阻抗。当信号在总线上传播时,若遇到阻抗不匹配的情况(如总线末端未接终端电阻),会发生信号反射

网友H:
在总线两端各加一个120Ω电阻,适用于直线型拓扑或长距离传输,确保全段阻抗均匀

网友I:
中间节点若安装终端电阻,会改变总线特性阻抗,导致信号反射。

网友J: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主要用于匹配总线的特性阻抗(通常为120Ω),以减少信号反射和驻波现象。

网友K:
终端电阻应尽量靠近CAN收发器的引脚,以减少走线长度和寄生电感。

网友:
在显性状态(发送“0”)时,总线寄生电容被充电;切换至隐性状态(“1”)时,电容需通过终端电阻放电。若无终端电阻,仅靠收发器内部高阻放电会导致RC时间常数过大,延长隐性转换时间,影响通信效率

网友L:
在总线处于隐性状态时,终端电阻可以减少外部干扰对总线的影响,防止总线误判为显性状态。

网友M:
在标准CAN总线中,只需在总线两端各安装一个120Ω电阻,中间节点不需要安装。

网友N:
选择适当的功率等级,以防止在高温或高负载条件下电阻过热。

网友O:
CAN信号线应尽量短且直,避免过长走线和高频干扰

网友P:
根据总线的实际拓扑结构配置终端电阻,确保所有节点都能正确接收信号。

网友H:
仅在总线最远端加一个电阻,适用于短线路或星型拓扑,可降低成本但需确保最远节点匹配

网友Q:
正确配置终端电阻是保障CAN总线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环节之一。

网友R:
只有在总线的物理终点才需要安装终端电阻。中间节点不应该连接终端电阻,否则会导致额外的负载,影响通信性能。

网友S:
两个120Ω电阻是并联在CAN_H和CAN_L之间

网友T:
在实际设计中,终端电阻通常由两个60欧姆的电阻串联而成,这样可以方便地实现120欧姆的阻值。

网友U:
在显性状态期间,总线的寄生电容会被充电。当总线需要恢复到隐性状态时,这些电容需要放电。

网友V:
在理想情况下,应该在CAN总线的两个物理终点各放置一个120欧姆的电阻。

网友W:
在多分支总线中,仍需在总线的最远两端安装终端电阻,分支节点不需要额外电阻。

网友X: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更高的功率等级,例如0.3W或0.5W,以确保在故障状态下电阻不会损坏。

网友Y:
标准值120Ω

网友K:
终端电阻通过与线缆特征阻抗匹配(通常为120Ω),可有效吸收反射能量,保证信号质量

网友Z:
其作用是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
终端电阻可以吸收高频低能量的噪声信号,防止这些噪声干扰正常的通信信号。

网友AA:
终端电阻的核心作用是匹配总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AB:
CAN总线通常使用的电缆特性阻抗为120欧姆。

网友AC:
CAN总线一般使用双绞线,以差分信号传输数据。

网友AD:
CAN总线采用差分信号传输(CANH和CANL),当信号在总线末端遇到阻抗突变时,会产生振铃现象,导致波形失真。

网友AE:
终端电阻的核心作用是吸收信号边沿的能量,避免因阻抗不连续导致的信号反射

网友AF:
终端电阻通过提供一个低阻抗路径,能够快速吸收高频噪声,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G:
在总线的两端放置与线缆特征阻抗相匹配的终端电阻,可以吸收反射信号的能量,减少信号失真,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H:
适当的终端电阻有助于维持CAN_H和CAN_L两条信号线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AI:
在标准CAN总线中,只需在总线两端各安装一个120Ω的终端电阻。中间节点不需要额外电阻

网友AJ:
标准CAN总线的特性阻抗为120Ω,因此终端电阻的阻值通常选择120Ω。

网友AK:
若阻值偏离120Ω(如模拟实验中的1300Ω),信号会出现严重振铃,导致报文错误和通信失效

网友AL:
       CAN_H ──120Ω──┬── GND
                     │
总线双绞线 ──────────┼───────── 总线双绞线
                     │
       CAN_L ──120Ω──┴── GND

网友E:
终端电阻应安装在CAN总线的两端,即网络的最远两端。这是为了模拟CAN总线的标准结构,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L:
在实际应用中,CAN总线的终端电阻通常放置在线束最远的两端,以尽量模拟CAN总线的标准结构。

网友AH:
终端电阻应安装在总线的两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AM:
CAN总线采用差分信号传输,具有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N:
如果没有终端电阻或阻值偏差过大,高速信号在传输线末端遇到阻抗突变时会产生反射波,这会导致波形畸变,影响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AO:
CAN总线标准推荐的终端电阻阻值为120欧姆。这个值是根据典型线缆的特征阻抗测量得出的。

网友AP:
确实,120Ω的终端电阻是CAN总线的标准配置,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提高通信稳定性。

网友U:
终端电阻可以加速寄生电容的放电过程,确保总线快速进入隐性状态,从而提高通信速度和可靠性。

网友AQ: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若遇到阻抗不连续的情况,会在终端产生反射波,干扰原始信号。终端电阻能够吸收这些反射波,从而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R:
必须位于总线物理末端,跨接 CAN_H 和 CAN_L

网友AS: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是用于提高通信稳定性和信号质量的重要组件。

网友AT:
在CAN总线的拓扑结构中,终端电阻应该遵循“两端配置”原则。

网友AU(2025-08-01):
终端电阻就像信号传输路上的守护者,它能保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减弱,维持通信稳定。

网友AV:
确保CAN总线两端有120欧姆终端电阻,防止信号反射干扰通信。

网友AW:
用终端电阻120欧姆,让总线信号不乱弹,像拉绳子一样平稳。

网友AX:
终端电阻像海绵,把信号边的能量吸走,防止信号反弹乱跑。

网友C:
确实,120Ω的终端电阻在CAN总线中非常关键,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提高通信稳定性。

网友AY:
确实,120Ω的终端电阻是经过实验验证的最佳选择,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确实,120Ω的终端电阻是CAN总线设计中的标准配置,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和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AZ:
终端电阻降低噪声,增强系统稳定。

网友BA:
终端电阻要紧挨着CAN收发器接,这样能缩短线路,降低寄生电感。

网友BB:
装电阻会改阻抗,阻抗不一信号会返。

网友BC:
在CAN总线里,两端装120欧姆电阻,中间节点不用加,这是为了平衡信号,减少反射。

网友BD:
为了防止故障时电阻损坏,确保电路能承受0.3至0.5瓦功率。

网友BE:
这两个120欧姆电阻并联在CAN_H和CAN_L间,目的是为了平衡总线负载和稳定CAN信号。

网友BF:
功率选得要合适,别让电机在热或重负荷下烧了。

网友BG:
节点多会变大电容,信号质量或受影响。

网友BH:
配置终端电阻对CAN总线稳定至关重要,确保信号完整性和传输距离。

网友BI:
CAN线短直走,减少干扰更稳定。

网友AX(2025-09-04):
终端电阻像一把保护伞,让总线在安静中运行,防止错误判断。

网友AW:
CAN总线终端电阻通常在120Ω左右,用于匹配总线阻抗,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BJ:
总线末端要接上跨接线,连接CAN_H和CAN_L,确保信号正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