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差分信号与逻辑电平

楼主(2025-05-11):
单端信号在单根线上传输,信号线和返回路径会存在一个信号电压;差分信号在差分对上传输,除了各自的单端信号,还有两条信号线存在电压差。
信号的传输除了电压差和传输路径,还要约定收/发双方以何种高低电平与结构标准进行信号传输,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成功地通信,驱动器和接收器之间必须对逻辑高电平、逻辑低电平的具体值有一致的约定。
逻辑电平参数
信号逻辑电平是指数字信号电压的高、低电平,在数字逻辑电路中,低电平表示0,高电平表示1。常见的低电平为0~0.25V,高电平为3.3~5V。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驱动器:
输入高电平VIH: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高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小输入高电平,当输入电平高于VIH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高电平;
输入低电平VIL: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低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大输入低电平,当输入电平低于VIL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低电平;
接收器:
输出高电平VOH:保证逻辑门输出为高电平时的输出电平最小值,逻辑门输出为高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大于此VOH;
输出低电平VOL:保证逻辑门输出为低电平时的输出电平最大值,逻辑门输出为低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小于此VOL;
除了高低电平,还有阈值电平VT,就是信号翻转时的电平,介于输入高电平和输入低电平之间的电压值。阈值电平只是用来表征数字电路芯片的特性,需要关注的还是输入/输出的高低电平。
逻辑电平的相互关系如下:
逻辑电平的分类
逻辑电平的分类有单端电平和差分电平。
常见的单端信号逻辑电平为CMOS、TTL、LVCMOS、LVTTL等。常见的差分信号逻辑电平为LVDS、CML、ECL等。
差分信号应用越来越广,所以,这里讲差分逻辑电平。使用差分信号线进行数据传输的具体电平有很多种,LVDS只是其中之一。常见的差分信号USB、SATA等,使用的电平标准与LVDS很相似。而HDMI使用TMDS(Time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 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和DDR3使用SSTL(Stub series terminated logic,短截线串联端接逻辑)这些就和LVDS不一样了。
LVDS
LVDS(Low-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低电压差分信号)是一种小振幅差分信号技术,采用较低的信号电压幅度(250mV~450mv)传输数据,是一种常见的差分电平标准。
该传输标准采用电流模式驱动输出,不会产生振铃和信号切换所带来的尖峰信号,具有良好的EMI特性,同时由于两条信号线周围的电磁场也相互抵消,故差分信号传输比单线信号传输电磁辐射小得多。
该传输标准采用恒流源模式,电压幅度低,在保证数据传输率的同时功耗也很低。
总得来说,采用这种技术后,只要保证一对平行传输线的长度足够一致,并在接受端提供良好的匹配端接阻抗技术,以减小反射信号的产生,就可以提供非常高的数据传输率。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上图为LVDS 的工作原理示意图,其驱动器由个恒流源(通常为 3.5mA左右)驱动一对差分信号线组成。在接收端有一个高的直流输入阻抗(几乎不会消耗电流),所以几乎全部的驱动电流将流经 100欧的终端电阻在接收器输入端产生约 350mV的电压。
TMDS
TMDS(Time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传输技术,是一种利用2个引脚间电压差来传送信号的技术。传输数据的数值(“0"或者"1”)由两引脚间电压正负极性和大小决定。采用2根线来传输信号,传输原理也是一根线上传输原来的信号,另一根线上传输与原来信号相反的信号。这样接收端就可以通过让一根线上的信号减去另一根线上的信号的方式来屏蔽电磁干扰,从而得到正确的信号。
HDMI使用最小跳变差分信号(TMDS)技术,差分信号上拉电压为+3.3 V,端口阻抗为50欧姆,单端信号为400-600mV,标称为500mV,差分信号的逻辑摆幅 在800-1200mV之间,实际差分电压摆幅可以在150 mV - 1200 mV之间变化,而且偏置电压是由Sink端提供的。
常见的HDMI接口是下图的A类(19脚):

1~9 (6 pin):TMDS数据通道,分0~2三组,这些通道传输音频和视频和辅助数据。数据通道之间有屏蔽线,三组TMDS 数据通道,每一个都通过一对屏蔽双绞线承载在电缆中,用于最小化串扰和 EMI 辐射的屏蔽层在电缆的两端接地。
SSTL
SSTL:Stub Series Termination Logic,短截线串联端接逻辑,最早被定义在多个不同JEDEC标准中:JESD8-8,JESD8-9B,JESD8-15。SSTL电平有不同的电平值,这与DRAM的标准协议相关,一般CPU和DDR颗粒都是默认标准的SSTL电平。
SSTL25 I/O标准用于DDR SDRAM存储器接口;
SSTL18 I/O标准用于DDR2 SDRAM存储器接口;
SSTL15 I/O标准用于DDR3 SDRAM存储器接口;
SSTL12支持DDR4 SDRAM存储器接口;
以上存储器接口对应的供电电压VDD分别为:2.5V、1.8V、1.5V、1.2V,对应的VREF=VTT分别为1.25V、0.9V、0.75V、0.6V。

供电电压和参考电压的关系源于SSTL结构,如下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SSTL输入是差分结构,因此输入提供了比较好的电压增益以及稳定的阈值电压,具有更小的输入电压摆幅,和更高的可靠性。
SSTL输出结构与单端LVTTL驱动并无差别,通过上下P/N晶体管的轮流导通输出高、低电平。SSTL输出到输入拓扑需要在终端外部上拉至VTT,一般取VDDQ/2,输出阻抗Rs和传输线阻抗Z0相匹配,上拉电阻RT和传输线阻抗Z0相匹配。
SSTL基本电路结构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信号输入高于交流阈值 VIHac,接收器就认为信号的状态发生翻转,即使在传输过程中,有反射造成的振铃或者噪声,但只要输入电平保持在直流阈值 VIHdc 之上,接收器的状态不发生改变,默认为高电平。同样,信号输入低于交流阈值 VILac,接收器就认为信号的状态发生翻转,但只要输入电平保持在直流阈值 VIHdc 之下,接收器的状态不发生改变,默认为低电平。
其实可以拓展到DDR3 的push-pull结构,以及DDR4 POD ,还有RON 的数值由来,这些留给后面学习总结。

网友:
逻辑电平通常用于单端信号传输,即使用一条信号线和一条地线来表示信号。

网友A:
差分传输可以有效减少信号反射和串扰,提高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B:
差分信号可减少地线干扰,但逻辑电平依赖稳定的共地参考。

网友C:
逻辑电平用于本地数字电路逻辑处理

网友D:
逻辑电平是指在数字电路中用来表示二进制“1”和“0”的电压水平。

网友E:
低电压TTL,电压范围通常为0~3.3V。

网友F:
由于差分信号的两个互补信号相互抵消外部噪声

网友G:
常见的逻辑电平标准包括TTL(5V)和CMOS(3.3V)。当差分信号与逻辑电平设备连接时,需确保电平匹配,必要时使用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H:
差分信号和逻辑电平在数字电路和通信系统中各有其优势和应用场景。

网友I:
高速电流转向逻辑,常用于高速时钟信号。

网友J:
用单根信号线的绝对电压值表示逻辑状态(如 TTL、CMOS 电平),通常以 GND 为参考。

网友K:
逻辑电平电路结构简单,易于在集成电路中实现。

网友L:
需成对布线,增加PCB面积;对线路对称性要求高

网友M:
TTL和CMOS电平之间的转换可以通过简单的逻辑门或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来实现。

网友N:
差分信号和逻辑电平是数字电路中两种不同的信号传输与表示方式,分别从信号传输形式和电平逻辑定义的角度影响电路设计。

网友O:
由于差分信号对共模噪声具有天然抑制能力,因此特别适合电磁干扰(EMI)严重的环境。

网友M:
数字电路中表示逻辑状态(0/1)的电压范围,如TTL、CMOS等电平标准

网友P:
在需要高抗干扰能力和长距离传输的场合,差分信号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Q:
逻辑电平是指数字电路中表示逻辑状态(0或1)的电压值。不同的逻辑电平标准定义了不同的电压范围来表示逻辑0和逻辑1。

网友R:
差分信号是一种使用两个互补的信号来传输数据的方法。

网友S:
逻辑电平通常是相对于地的单端信号,不需要成对的信号线。

网友T:
逻辑电平易受地线偏移和外部干扰影响

网友U:
不同的逻辑电平标准定义了不同的电压范围。例如,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标准中,逻辑0通常为0~0.8V,逻辑1通常为2.0~5V。

网友V:
两根信号线的长度、阻抗和周围环境应保持一致,避免模态转换

网友W:
差分信号是一种使用两条信号线来传输信息的信号形式。这两条信号线上的电压差表示信号的逻辑状态

网友X:
不同的逻辑电平标准定义了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具体电压范围,例如TTL电平定义高电平为2V至5V,低电平为0V至0.8V。

网友Y:
差分信号用于高速、长距离通信

网友T:
差分信号因其抗干扰能力强和高传输速率而广泛应用于高速信号传输,而逻辑电平则因其简单性和通用性而广泛应用于数字电路设计。

网友Z:
逻辑电平则关注于如何在硬件层面上准确地表示二进制数据,并且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技术标准有不同的定义。

网友AA:
通过两根信号线传输一对相位相反的信号,接收端通过检测两根线的电压差

网友AB:
基于差值跳变判断逻辑状态,适合低幅度信号

网友AC:
对于差分信号和单端逻辑电平之间的转换,则需要使用差分接收器和差分驱动器等电路。

网友AD:
不同差分信号标准之间需要进行电平匹配和转换。

网友AE:
差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和低电磁辐射特性使得它能够在高速传输中保持信号完整性。

网友AF:
差分信号可以抑制共模噪声,即同时影响两个信号的噪声。

网友AG:
两个信号通常是等幅、反相的,即一个信号上升时,另一个信号下降。差分信号的关键在于它们之间的电压差,而不是相对于地的电压。

网友AH:
差分信号通过两根信号线传输,两根线上的信号振幅相同但相位相反,接收端通过提取两根线的电压差来恢复原始信号,同时抑制共模噪声。

网友H:
差分信号可承载逻辑电平信息。例如,LVDS将TTL逻辑电平转换为低电压差分信号(350mV摆幅),实现高速传输

网友I:
两根导线的电磁场相互抵消,减少对外辐射

网友AC:
差分信号的电磁场相互抵消,因此电磁辐射较低,有助于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I:
差分信号在长距离传输时保持信号完整性,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AJ:
逻辑电平与差分信号需通过专用电路转换。

网友AK:
差分信号与逻辑电平分别解决“信号传输可靠性”和“逻辑状态表示”问题。

网友AL:
由于两条信号线上的电压差表示信号,因此差分信号对外界电磁干扰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干扰通常会同时影响两条信号线,从而被抵消。

网友AM:
通过两根导线传输一对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信号,接收端通过电压差判断逻辑状态

网友AN:
不同的逻辑电平标准之间需要进行电平转换,以确保信号能够正确传输和接收。

网友B:
差分信号和逻辑电平是数字电路和通信系统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网友AO:
差分信号主要用于增强信号传输的质量,尤其是在存在大量电磁干扰或需要进行长距离传输的情况下。

网友AD:
成对的互补信号

网友AP:
使用两条信号线,通过电压差表示信号。

网友AQ:
电流模式逻辑,通常用于高速通信。

网友AR:
在实际应用中,有时需要在差分信号和逻辑电平之间进行转换。

网友AS:
在高速或噪声敏感场景中,差分信号是首选;而本地数字电路逻辑处理通常采用逻辑电平。

网友Z:
差分信号通过共模抑制消除干扰,适用于噪声环境

网友AA:
差分信号:使用两条信号线,通过电压差表示信号。
逻辑电平:使用一条信号线和一条地线,通过电压值表示信号。

网友AT:
两根线受相同噪声干扰时,差值不变

网友AU:
逻辑电平是指信号逻辑状态对应的电压幅值

网友AV:
逻辑电平是数字电路里用来表示高低电平状态的电压,确保电路内部信号能被正确处理。

网友AW:
电平不稳可能因地线波动或外干扰引起。

网友AX(2025-06-10):
用逻辑门或专用芯片,轻松实现TTL和CMOS电平互换。

网友AY:
差分信号就像两条平行线,无论外界怎么干扰,只要保持同步,噪声就影响不了它们。

网友AZ:
差分信号抗干扰强,适合长距离传输;逻辑电平简单直接,适合短距离内使用。

网友BA:
差分信号防干扰,逻辑电平表状态,两者各司其职。

网友BB:
数字电路用不同电压表示逻辑0和1,TTL和CMOS是常见电平标准,TTL通常0V以下为0,5V以上为1,CMOS则更精确。

网友BC(2025-07-11):
差分信号确实在电磁兼容性和信号完整性方面有优势,尤其是在高速数据传输中。LVDS技术因其低功耗和抗干扰能力而广受欢迎。

网友BD:
差分信号通过两个相反的信号来传递信息,减少干扰,提升传输质量。

网友BE:
布线时确保双线平行,这会增大PCB板面积,同时线路对称性非常重要。

网友BF:
逻辑电平通常只有高低两种状态,通过一根线即可表示,无需成对。

网友BG:
差分信号用于提高抗干扰能力,而逻辑电平确保信号的有无。

网友BH:
差分信号能有效提升抗干扰能力,适合长距离传输。

网友BI:
差分传输就像两根并行线同时传信息,互相抵消干扰,信号更清晰。

网友BJ:
信号线电压高于GND为高电平,表示逻辑1;低于GND为低电平,表示逻辑0。

网友BK:
低电压TTL信号范围一般0到3.3伏特,适合微控制器通信。

网友BL:
差分信号转换成逻辑电平,通常使用运放或专用IC;逻辑电平变差分,常用差分驱动器。

网友BM:
逻辑电平就是硬件中表示二进制1和0的电信号高低,具体高低电平值根据应用和标准而定。

网友BN:
检查地线稳定性,排查外部干扰源,确保电源质量。

网友BO(2025-08-15):
差分信号用两条线传输,电压差代表信号高低,就像用两根绳子拉平衡,一根绳子高就表示一个状态。

网友BM:
适用于电压0~3.3V的设备,如低电压TTL芯片,可满足数字电路的低电压需求。

网友AW:
差分信号,两个相反极性的信号,用于抗干扰;逻辑电平,数字电路的电压级别,如高电平3.3V,低电平0V。差分信号提高电路抗干扰能力,适用于远距离传输。

网友BP:
外部噪声(如电磁干扰)同时影响D+和D-,接收端通过差分放大器消除噪声

网友BQ:
逻辑电平标准采用差分信号形式实现更高性能。

网友BR:
逻辑电平是电压标准,定义了“0”和“1”对应的电压范围。

网友BS:
差分信号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信号传输可靠;逻辑电平简单标识高低电平状态,实现信息传递。

网友X:
可以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提高信号的纯净度和可靠性

网友O:
逻辑电平:使用单根信号线和参考地(GND)来表示信号的高低电平。
差分信号:使用两根信号线,通过它们之间的电压差来表示信号的逻辑状态。

网友BP:
差分信号是一种传输技术,通过双线互补传输提升抗噪性和速度。

网友U:
差分线末端需接100Ω差分电阻,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AG:
D+和D-电流方向相反,磁场相互抵消,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BB:
差分信号用于抗干扰,逻辑电平决定电路的高低电平状态。

网友AM:
更低的电压摆幅 可以在更低的电压下实现更高的噪声容限,适合低功耗设计。

网友BT:
利用差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和高传输速率特性,实现了高速、稳定的数据传输。

网友BU:
噪声同时作用于两根信号线,差值为零,不影响逻辑判断

网友AK:
逻辑电平的稳定性对于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数字信号至关重要。

网友BV:
逻辑状态靠电压高低区分,GND当零电平参考。

网友S:
差分信号是双端信号传输的一种,通过两根信号线 传输同一信号的互补版本。接收端通过比较两根线的电压差值 判断逻辑状态。

网友BW:
差分信号是 “数字信号的语法”:定义 “信号如何传输”,通过两根线的电压差抗干扰,是实现长距离、高速传输的核心方法。

网友Y:
差分信号是一种通过两根互补信号线(正端A+和负端B−)传输数据的机制,其逻辑状态由两根线的电压差决定,而非单根线对地的绝对电压

网友A:
常见的逻辑电平包括TTL、CMOS、ECL、PECL、LVDS、LVPECL、RS232、RS422、RS485、CML、SSTL、HSTL等

网友BX:
逻辑电平是单端信号传输的基础,通过一根信号线(相对于公共参考地)的高/低电平状态表示二进制信息(0或1)。其核心是用“电压相对于地的相对值”定义逻辑状态。

网友AH:
共模噪声同时影响两根线时会被抵消, 提高了信号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

楼主:
不同差分逻辑电平互连时需满足共模电压和摆幅匹配,通过AC/DC耦合网络完成转换

网友BY:
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强,逻辑电平传输距离近,根据应用环境选择合适方式。

网友BZ:
差分信号:差分信号是一种通过两个相位相反、振幅相等的电信号差值来传输信息的技术。这两个信号通常被称为正端(+)和负端(-),它们共享相同的直流参考电压(VCM)。传输过程中,信息并非依赖单个信号的绝对电压值,而是通过两者的差值(V+ - V-)来表征逻辑状态。
逻辑电平:逻辑电平是指数字信号电压的高、低电平,在数字逻辑电路中,低电平表示0,高电平表示1。这两个电平分别对应于二进制的“0”和“1”,代表着不同的逻辑状态。

网友CA:
差分信号通过差分电压的极性编码逻辑电平(0/1),而其共模电压需兼容系统逻辑标准。

网友CB:
差分电压极性决定逻辑状态

网友K:
差分信号通过减小反射信号的产生,可以提供非常高的数据传输率。

网友BQ:
差分信号侧重于信号传输方式,强调抗干扰性和可靠性;逻辑电平侧重于电压标准,定义数字信号的解释规则。

网友CC(2025-09-14):
逻辑电平是指在数字电路中表示逻辑状态的电压或信号水平。它用于传递和解释数字信息,实现不同逻辑门和逻辑芯片之间的互联和通信

网友B:
差分对需等长、等距、紧耦合(间距≤线宽2倍),避免阻抗失配。

网友O:
差分驱动器/接收器的电源需低噪声

网友Y:
逻辑电平是数字信号的电压表示规则,定义高低电平范围。

网友U:
逻辑电平:容易受到电磁干扰(EMI)的影响,尤其是在长距离传输时。
差分信号: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因为两条信号线的干扰通常是相同的,可以通过差分放大器消除。

网友CD:
逻辑电平:常用于低速、短距离的信号传输,如微控制器的GPIO口、TTL电平的串行通信等。
差分信号:常用于高速、长距离的信号传输,如PCI Express、USB、以太网、HDMI等。

网友CE:
在差分信号传输中,驱动器和接收器之间必须对逻辑高电平、逻辑低电平的具体值有一致的约定。

网友CF:
数字电路中,用特定电压范围定义 “0” 和 “1” 两种逻辑状态的 “电压标准”

网友CG:
差分信号采用较低的信号电压幅度传输数据

网友W:
差分信号是一种传输方式,强调使用两个互补信号的电压差来表示数据。

网友B:
        用两根信号线的电压差来传输信息的 “物理传输方式”

网友AR:
外部噪声(如电磁干扰)通常会同时耦合到两条线上,表现为“共模噪声”。由于接收器只关心电压差,共模噪声会被大幅抑制。

网友CH:
通过差分信号的传输,可以提高信号的完整性,减少信号失真和串扰

网友BX:
逻辑电平是数字电路的基础,所有数字信息都可以用0和1的组合来表示。每个逻辑电平对应一个二进制位

网友Z:
二者的选择逻辑:短距、低速、低成本用 “单端逻辑电平”,长距、高速、强干扰用 “差分信号

网友AI:
逻辑电平是 “数字信号的语义”:定义 “0/1” 对应的电压范围,是电路间的 “沟通规则”,可通过单端或差分方式传输。

网友AN:
差分信号的电磁场相互抵消,减少了对外辐射和串扰。

网友BT:
逻辑电平的核心是给 “0” 和 “1” 分配明确的电压范围

网友CC:
差分信号和逻辑电平在数字信号传输中密切相关。差分信号通过电压差来传输信息,而逻辑电平则定义了数字信号的高低电压范围。

网友D:
差分信号的抗干扰能力源于其对称结构。当外部噪声(如电磁干扰)同时耦合到正负信号线上时,噪声会被视为共模信号。由于接收端仅检测两个信号的差值,共模噪声会被自动抵消。

网友AS:
接收端通过测量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差来判断逻辑状态。

网友BL:
确保电源干净稳定,避免对差分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CI:
逻辑门或专用芯片能方便地在TTL和CMOS电平间转换。

网友CJ:
差分信号与逻辑电平转换常用于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

网友CK:
共模噪声影响双线,互相抵消,增强信号稳定性。

网友BS:
成对布线扩展了PCB面积,且线路对称性是关键,影响信号稳定性和PCB美观。

网友BG(2025-10-14):
逻辑电平通常只有一种电平,比如高电平或低电平,与地电平对比,不需要双线传输。

网友AW:
电平高低决定信息,高于地是1,低于地是0。

网友BA:
布线时要注意线路成对排列,这会让PCB(印制电路板)面积增大,而且线路的对称性很重要。

网友CL:
低电压TTL电路工作电压在0到3.3伏之间,常用于单片机控制低功耗电子设备。

网友CM:
差分信号就像两根线上的信息,互相印证,即使一根线受干扰,另一根线也能保证信号准确,适合长距离传输,不怕外界干扰。

网友BK:
差分信号通过两条线上的相反电压来传送信息,减少噪声干扰,提高通信稳定性。

网友BH:
差分对要长宽一致,距离近,连接紧密,避免信号衰减。

网友CN:
差分信号是 “双路相反信号传输” 的方式,逻辑电平是 “表示 0/1 的电压标准”,二者是不同维度的概念,常搭配使用。

网友CO(2025-11-30):
信号的传输除了电压差和传输路径,还要约定收/发双方以何种高低电平与结构标准进行信号传输,

网友BD:
差分信号传输像两条并行线同时传输信息,减少了信号干扰,使信号更清晰准确。

网友AW:
两根线电压差判断相位,简单用电压差判断信号相位。

网友BN:
差分放大器可抵消共模干扰,如电磁干扰,确保信号清晰。

网友BH:
差分信号需明确逻辑电平标准,确保驱动器与接收器同步工作。

网友BK:
差分信号用于提高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干扰;逻辑电平则是用高低电平来表示不同的状态。

网友AZ:
采用差分输入,能有效削弱共模干扰,增强信号纯净与稳定。

网友BO:
平行布线虽然增板面积,但对线路稳定和抗干扰有帮助,对称布线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