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EMC抗干扰的经典

楼主(2025-05-23):
从辐射角度总结来说,形成天线效应的可能有三种情况;从辐射抗干扰角度来说,单极子天线和环形天线需要重点寻找及关注,定向的找到这些等效天线或许就能解决问题。
下面以两篇案例介绍:
1.手持抗干扰测试中发现摄像头出现了卡死现象。
现如今的摄像头多是单端同轴信号线,相对于之前的差分信号传输,无论是从抗干扰角度还是辐射角度,都增加了挑战。在一次手持天线抗干扰实验中,频率为1.2GHz左右时,在如下位置发现有个摄像头出现了卡死。
当实验的测试点位于连接器处时,反而没有这个问题,说明通过线束辐射干扰摄像头传输的概率很小,大概率是通过板内的其他天线信号引入,干扰了摄像头信号。
首先检查了该处有无可能的天线,发现当时为了debug方便,将MCU的UART串口线通过该塑料外壳引了出来,如下图所示
为了验证猜想,我们将该UART串口线束拔除了,重新测试了多次,发现没有出现摄像头卡死现象;再将UART串口线束接上,再重新测试几次,发现每次都会出现卡死现象。可以确认干扰信号通过该串口线束引入产品,干扰了摄像头信号。
2.在做RI辐射抗干扰测试中,在200MHz-1GHz时,包括400MHz,800MHz,250MHz等多个频点出现了USB断连现象。因为1GHz以下是针对线束进行实验的,我们首先怀疑干扰信号通过该USB线束进入,干扰了USB信号。
当时为了提高验证速度,首先从软件角度来改善该问题,我们通过增强USB驱动增益和提升断联阈值,发现有的频点可以通过,但是有的频点无法通过实验,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在实验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属U盘稳定不过,塑料U盘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相对塑料U盘,金属U盘的屏蔽性应该更好才对,于是我们用万用表测量了信号GND和外壳的导通性,奇怪的是,金属U盘的外壳跟信号GND不通,塑料U盘的外壳跟信号GND反而是通的。

这一点完全颠覆了以前的想法,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金属U盘的外壳跟信号GND不连接主要是考虑当人手带静电时,静电的信号会从外壳导入干扰到信号GND,进而引起USB通信异常;而塑料U盘,因为是塑料外壳,存在一定的爬电距离,能够抵抗一定的静电干扰。
而我们的USB2.0线束通常是屏蔽层并没有跟信号GND相连,而USB3.0的线束通常是屏蔽层跟信号GND相连。鉴于此,如果用USB2.0线束接金属U盘,由于金属U盘外壳不跟信号GND相连,那么对于此时的USB屏蔽线束而言,就是单端接地,牺牲了屏蔽效能,但是能够阻挡静电干扰;如果接塑料U盘,那就是。两端接地,屏蔽效能更加好。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解释为什么塑料U盘的测试结果会更加好了。而USB3.0由于速率更高,对于屏蔽效能的要求更加好,而且USB信号通常也会增加ESD管,综合考虑,都是两端接地。
解释了塑料U盘跟金属U盘的差异,虽然说明了为什么塑料U盘效果更加好,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但是从塑料U盘跟金属U盘的差异结果,我们推断问题应该是出在线束的屏蔽效能上,联想到之前关于屏蔽层猪尾巴的问题,将屏蔽线束拨开,发现真的出现了猪尾巴效应。猪尾巴效应,从天线角度可以理解为,USB信号在传输时,虽然是单端接地,但是由于USB 的信号频率可以达到240MHz,也可以通过容性耦合通过屏蔽层形成环路,如果外壳跟屏蔽层的接触阻抗较高,那么会形成共模干扰,其实也就是环路面积增大,即环形天线的面积增加,会更加耦合干扰;从抗干扰角度来说,干扰信号通过屏蔽层泄放干扰时,由于阻抗较高,形成电压差,屏蔽层也会形成单极子天线,形成二次干扰,干扰USB信号传输。
鉴于此,我们用铜箔将屏蔽层跟type A接口360°环接
再次复测实验,发现不论是用金属U盘还是塑料U盘,都可以稳定通过实验。

网友A(2025-07-02):
根据干扰的频率范围和类型选择合适的滤波器,如电容滤波、电感滤波、LC滤波等。滤波器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干扰源,以增强滤波效果。

网友B:
这两个案例提供了很好的EMC抗干扰实践,尤其是在识别和解决单极子天线和环形天线问题上。

网友C:
避免地线形成环路,减少串扰

网友D:
通过增加去耦电容、使用差分信号等方式,提高敏感设备的抗干扰能力。例如,在电机端子之间放置陶瓷电容器,可有效抑制差模和共模噪声。

网友E:
接地线应短而粗,尽量使用网格状铜箔以减少阻抗

网友F:
尽量保证信号的完整回路面积最小,减少信号回路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G:
高频信号(如时钟、射频)的走线需短且直,减少天线效应

网友H:
去耦电容应靠近芯片管脚

网友I: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需与连接器金属壳 360° 导电连接(如用环压端子),避免 “屏蔽中断”。

网友J:
优化布局和布线,避免高频信号与低频信号相互干扰。

网友K:
高频信号走线未屏蔽或地平面不完整,需增加屏蔽罩或展宽地平面。

网友:
电源层与接地层应相邻,并尽量缩小层间距,以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L:
EMC(电磁兼容性)抗干扰技术是确保电子设备在复杂电磁环境中稳定运行,同时不对其他设备产生干扰的重要手段。

网友I:
在PCB设计完成后,使用电磁仿真软件进行电磁场分析和辐射分析,以检测电磁干扰和辐射问题

网友C:
屏蔽体应尽可能完整地覆盖需要屏蔽的区域,并确保良好的接地。对于高频磁场屏蔽的金属良导体而言,若有良好的接地,则同时具备了电场屏蔽和磁场屏蔽的效果。

网友M:
模拟地与数字地的连接点需 “干净”:应在电源入口处单点连接(而非在芯片附近),避免数字地噪声直接耦合到模拟地

楼主:
根据干扰频率范围选择合适的滤波器,如电容滤波、电感滤波或LC滤波。

网友N:
滤波器需良好接地,否则性能大幅下降

网友O:
在关键电路或模块周围设置屏蔽罩,以减少电磁辐射和外部干扰。

网友P:
地线应尽量避免形成环路,以减少电磁辐射和耦合。

网友Q:
选择抗干扰能力强的元件

网友R:
对敏感部分做好屏蔽措施

网友S:
高频电路优先短地线和完整地平面;
敏感电路与干扰源分区布局;

网友T:
电场屏蔽必须接地,否则屏蔽体自身会成为干扰源

网友U:
多设备接地时,不同地电位差形成环路电流,需单点接地或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V:
在电源输入端和信号输出端加入滤波器,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W:
选用集成度高、开关速度适中的芯片(避免过度追求高频),减少分立元件带来的寄生参数(如引线电感、电容);功率器件(如 MOS 管、IGBT)选择软开关类型,降低开关噪声。

网友X:
低频电路应采用单点并联接地,高频电路则采用多点串联接地。

网友E:
在PCB布局中,应避免信号线路过于密集,及时引出接地线和电源线

网友Y:
高频信号走线靠近地平面,差分信号等长并行

网友Z:
多层板中电源层与地层相邻

网友AA: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最后单点互联;高频电路采用多点接地,低频电路单点接地

网友AB:
尽量缩短信号线长度,减小回路面积,降低天线效应。

网友AC:
EMC抗干扰的核心是通过屏蔽、接地、滤波、隔离、去耦等方法,阻断干扰传播路径或抑制干扰强度

网友AD:
在电源线和信号线中加入滤波器,抑制传导干扰。

网友AE:
未在I/O接口添加TVS管或ESD保护器件,需在端口附近放置TVS管

网友Q:
在车载设备中,采用金属屏蔽罩和良好的接地设计,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AF:
滤波电容的容值和类型对滤波效果有重要影响。选择时需考虑电容的频率特性和温度特性。

网友AG:
避免滤波前后信号线平行或交叉,防止噪声耦合

网友AH:
信号线应远离干扰源,高速信号线应尽量靠近接地平面。

网友AI:
对于关键信号,考虑使用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AE:
1. 信号线布局:信号线应尽可能远离干扰源,如高频噪声源、电源线等。对于高速信号线,应尽量靠近接地平面,以减少信号回路面积。 2. 布线规则:遵循3W原则,即相邻信号线间距不小于3倍的线宽,以减少串扰。 3. 遀免交叉:信号线尽量避免交叉,以减少交叉耦合。

网友T:
在必要时,可以添加金属屏蔽或屏蔽层来减少电磁干扰。添加低通滤波器来抑制高频噪声,添加抑制器来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AJ:
走线尽量短截,不得已走的长线应当在合理的位置插入C、RC或LC低通滤波器。

网友AK:
在信号线上使用铁氧体磁珠抑制高频噪声,需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AA:
优化接地设计,避免地线环路,降低地线噪声。

网友AL:
EMC 抗干扰需从 “减少自身干扰发射” 和 “提高抗外界干扰能力” 两方面入手,涵盖硬件、软件、结构设计等多维度。

网友AM:
接地线应尽量加粗,使它能通过三倍于印制板上的允许电流。如果可能,接地线的宽度应大于3mm。此外,接地线应形成闭环路,以提高抗噪声能力。

网友AN:
接地是 EMC 设计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接地阻抗、避免地环路噪声耦合。

网友AO:
电路与模拟电路、高速与低速电路、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等分开布局,以减少相互干扰。

网友AP:
在设计时应确保设备的接地系统完整且有效,避免接地不良或接地回路过大等问题。例如,接地线之间不要共用过孔,去耦电容引线不能太长。

网友AQ:
采用光电耦合器、变压器等方式在电气上隔离开不同部分的电路,防止共模干扰。

网友AR:
PCB需设计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AS:
合理布局,将高速信号线、敏感信号线和功率线分离,并缩短信号线长度。

网友AT:
电源模块输出纹波过大,需增加π型滤波器或更换低噪声电源。

网友AO:
把模拟信号部分、高速数字电路部分、噪声源部分(如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等)这三部分合理地分开,使相互间的信号耦合为最小。

网友AU:
在电源与地之间增加高频滤波电容,可以滤除电源上的高频噪声,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V:
通过在设备内部关键电路周围设置屏蔽罩,可以有效减少电磁辐射和外部干扰。

网友J:
滤波器应尽可能靠近干扰源,以增强滤波效果。

网友AP:
在芯片电源引脚就近放置高频电容(如100nF),减小接地回路面积,降低辐射

网友AW:
在电源入口添加EMI滤波器

网友AX(2025-08-02):
差分信号能有效减少干扰,提高传输距离和信号质量。

网友AY:
这两个案例都很好地展示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识别和解决EMC问题。第一个案例中,通过拔除UART串口线束来验证干扰源,是一个非常直接有效的方法。第二个案例中,通过对比金属U盘和塑料U盘的测试结果,揭示了屏蔽效能和静电干扰之间的关系,这种对比实验的思路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AZ:
这两个案例提供了很好的EMC抗干扰实践,特别是在处理摄像头和USB连接问题时。通过实验和分析,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并采取了有效的解决措施。

网友BA:
这两个案例分析得非常到位,特别是对于摄像头卡死现象的排查过程,很具有指导意义。

网友BB:
滤波器得好好接地,不然效果会变差很多。

网友BC:
信号线路太挤,容易相互干扰,接地和电源要单独拉出来,别让它们混在一起。

网友BD:
为了降低电磁干扰,关键电路加屏蔽罩是必要的措施。

网友BE:
确保高频线和低频线分开布线,使用屏蔽电缆和接地措施,减少干扰。

网友BF:
确保敏感部件不受外界干扰,比如使用金属罩或屏蔽材料。

网友BG:
未加TVS管或ESD保护,易受干扰损坏。在端口旁放TVS管可防静电保护。

网友BH:
缩小信号回路面积,减少干扰,电路设计时注意布线,使用低阻抗路径。

网友BI:
为了防止电磁干扰,得采取屏蔽、接地、滤波等措施,这样能阻止干扰扩散或者减小干扰力。

网友BJ:
多层板中电源层和地层紧挨着,这样能减少电源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BK:
地线环路会增加电磁干扰,影响电路稳定性,尽量设计成星形连接,减少干扰。

网友BL:
确保接地线短粗,用铜箔铺展降低阻抗,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BM:
去耦电容要紧挨着芯片脚,这样能更快地补偿电流波动,防止电压跳变。

网友BN:
地线环路会干扰信号,应尽量减少环路面积,使用星型接地方式。

网友BC(2025-09-04):
设计时,采用屏蔽、接地、滤波等措施,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BD:
走线要尽量短,长线需插滤波器。

网友BO:
电容离芯片越近,能更快抑制电源噪声,提高稳定性。

网友BP(2025-11-12):
EMC 抗干扰的经典核心是 “抑制干扰源、切断耦合路径、保护敏感设备”,最终实现电磁兼容。

网友BQ:
选对磁珠规格,确保阻抗与信号线匹配,避免反射干扰。

网友BR:
从辐射抗干扰角度来说,单极子天线和环形天线需要重点寻找及关注,定向的找到这些等效天线或许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S:
可能是系统出了点小差错

网友BE:
把滤波器放在离干扰源近的地方,这样能有效减弱干扰。

网友BT:
没装TVS管或ESD保护容易坏,加一个在端口旁防静电。

网友BG:
多层板电源层和地层相邻有助于减少干扰,但需注意地层可能影响电源滤波效果。

网友BC:
加EMI滤波器能减少电源线上的电磁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

网友BL(2025-12-12):
接地是EMC设计的关键,主要为了减少接地阻抗和防止地环路噪声干扰。

网友BK:
在i/o接口附近加TVS管,防ESD保护更佳。

网友BM:
改进接地系统,消除地线回路,减少干扰噪音。

网友BU:
加电容能像筛子一样筛掉电源高频嘈音,让电路更稳定。

网友BN:
设计电路时,信号线不宜平行或交错布线,以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BJ:
对容易受干扰的部分进行屏蔽,可以防止外部干扰影响电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