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采集1000V的电压?

楼主(2025-05-15):
应该如何设计?
第一:由于单片机是低压处理芯片,而1000V那么高的电压不可能直接丢给单片机采集,所以必须把1000V降压至单片机能接受的安全电压内,这是中心思想。
第二:常规的降压手段有:
(1)电阻分压后加运放做放大处理:
利用电阻限流分压,将高压1000V降压至单片机允许的电压内,需要注意的是电阻的精度和功率,为了避免电阻发热过重,需要提前计算好流过电阻的电流,从而选择合适封装的电阻。
(2)专用传感器的方式:
从电气性能上看,采用传感器的方式是最为简单的,且传感器是完全隔离的,安规上优于第一种方案,但成本较高。
(3)电阻分压后加隔离运放,再加上隔离电源:
这个方式是从第一种优化而来,成本会高一点,由于隔离运放输入端和输出端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电源平面,所以还需要加隔离电源模块进去。

网友A:
新唐有针对第一项有方案

网友B:
通过使用高阻值的电阻将1000V的电压分压到单片机可以处理的范围内

网友C:
可以使用电压互感器将高电压按比例缩小到单片机可以处理的范围内

网友D:
电阻分压后加隔离运放,再加上隔离电源

网友E:
在电路中加入过压保护元件,如TVS管或钳位二极管,防止过压损坏单片机和采集电路。

网友F:
确实,安全是设计中的首要因素。电阻分压法虽然简单,但需要精确计算电阻值和功率,以确保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G:
第一种方案的电阻分压确实简单,但需要精确计算电阻值和功率,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H:
分压后信号需通过隔离运放或光耦隔离电路与单片机连接,避免高压回路干扰。

网友I:
在ADC输入引脚加滤波电容,滤除高频噪声,提高采集信号的质量。例如,可加入0.1μF的电容进行滤波。

网友J:
结合电阻分压与隔离运放,实现高压到低压的精确转换。

网友K:
使用专门设计用于电压测量的电压互感器或者隔离放大器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L:
使用光电耦合器(光耦)来实现高压信号的隔离

网友M:
电阻分压后加运放做放大处理

网友N:
电压互感器+信号调理

网友O:
若使用隔离运放或DC-DC模块,需独立设计高低压侧地平面,避免形成回路。

网友P:
电阻分压+隔离运放

网友Q:
考虑传感器的内阻和电路的阻抗匹配问题。可采用电压跟随器等电路来隔离阻抗,提高信号的传输质量。

网友R:
分压电阻、互感器等高压侧元件与单片机侧完全绝缘,避免爬电风险。

网友S:
通过使用高阻值的电阻器来分压

网友T: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高压转换为低压信号,实现电气隔离。

网友U:
V-T/V-F变换

网友V:
电阻分压法简单经济

网友W:
使用专门设计的高压传感器来将高电压转换为单片机可以读取的电信号

网友X:
结合隔离运放和隔离电源模块来实现高压与单片机之间的电气隔离

网友Y:
确实,1000V的电压对单片机来说太危险了,需要采取合适的降压措施。电阻分压加运放放大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需要精确计算电阻值和功率,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Z:
确实,安全是设计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电阻分压法简单但需注意电阻的散热问题,适合预算有限的情况。

网友Z:
第一种方案的电阻分压确实需要精确计算,同时要考虑电阻的热稳定性和功率承载能力。如果选择传感器方案,虽然成本较高,但安全性和稳定性更有保障。

网友AA:
将电压转换为时间或频率信号,然后通过测量时间或频率来计算出电压值

网友AB:
选用精度高的电阻、传感器等元件

网友AC:
由于采集过程中可能存在噪声和干扰,可采用多次采样取平均的方法,提高采集数据的可靠性。

网友AD:
线性光耦可以实现电气隔离,同时传递模拟信号。

网友AE:
选择高电压耐受型电阻

网友AF:
1000V经1MΩ+5kΩ分压至5V

网友R:
采用专用传感器的方式

网友M:
选择合适的电路和组件以确保电压采集的精度。

网友AG:
分压电阻并联10kV压敏电阻,ADC引脚串联10kΩ限流电阻。

网友AD:
使用两个或多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可以将高电压按比例降低到单片机能够处理的范围内。

网友AH:
通过大电阻串联分压,将1000V高压按比例降至单片机可处理的低压范围。

网友C:
添加TVS二极管或压敏电阻限制瞬态过压。

网友AI: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降压是关键。电阻分压确实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但确实需要仔细计算电阻的功率和精度,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AJ:
得单独设计高压和低压的地平面,别让它们直接连一起,以防形成电流回路。

网友AK:
光耦通过光信号传递信号,实现高压和低压电路隔离

网友AL:
高阻值电阻分压可降低功耗,稳定电压输出。

网友AM:
设计时安全至上,电阻分压法成本低,但散热得留意。

网友AN(2025-06-14):
为确保安全,高压元件与单片机间采用绝缘设计,预防漏电。

网友AO:
确保电路准确测量,元件精度是关键。

网友AP:
选用高电压耐受型电阻是为了确保电路在电压波动或异常情况下不会损坏

网友AQ:
用隔离运放和电源模块,单片机与高压设备可安全通讯,避免直接接触,保护系统安全。

网友AR:
还可以用,电压互感器(VT):通过电磁感应隔离高压,适用于交流采样,线性度好但体积较大。

网友AS:
这是电压频率转换,常见于电压至频率(VFC)转换器,通过频率测量推算电压大小。

网友AT:
在采集数据时,噪声和干扰可能导致误差,多采几次并取平均值能有效减少误差,确保数据更准确。

网友AU(2025-08-28):
采集 1000V 高压需先降压隔离,常用电阻分压电路(选高压耐流电阻,按比例分压至采样芯片耐受范围,如 5V/3.3V),搭配电压互感器或隔离放大器实现高低压隔离,防高压串入低压端。再用 ADC 芯片将分压后的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最后由 MCU 读取处理,全程需注意绝缘防护,避免触电或设备损坏。

网友AV(2025-10-17):
采集 1000V 高压需先降压隔离:用电阻分压(高压侧高阻串联,低压侧低阻采样),或电压互感器(电磁式 / 电容式)隔离,输出低压信号;再经运放调理至 ADC 量程(如 0-3.3V),配合 MCU 的 ADC 采集。需注意绝缘设计,选用高压器件,确保安全距离,必要时加过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