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平转换电路原理

楼主(2025-05-11):
一、电平转换方法 5种电平转换方法分别是:
  • 晶体管电平转换方法;
  • 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 限流电阻电平转换方法;
  • 电阻分压电平转换方法;
  • 二极管电平转换方法; 下面我们会从速率、驱动能力、漏电流、成本、通道数五个维度评价。 1、使用晶体管转换电平 如下图1,使用2个NPN三极管,将输入信号电平VL和转换为输出电平VH,使用2个三极管的目的是将输入和输出信号同相,如果可以接受反相,使用一个三极管也可以。
图1;晶体管进行电平转换
  • 便宜:三极管容易常见并且容易采购,价格低廉(批量几分钱一个)。
  • 驱动能力强:驱动能力取决于三极管,可以做到数十mA;
  • 漏电流低:I、和OUT两者之间的漏电流较小(uA级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劣势:
  • 速度:两级三极管属于电流驱动型,加上电路和寄生电容,转换后的波形不是十分理想。一般只能用于100K以内的信号转换。
  • 器件多:同相转换需要2个三极管以及配套的电阻,多路转换时占用空间较多。
2、使用专用电平芯片转换电平 如下图2,使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分别给输入和输出信号提供不同的电压,转换由芯片内部完成,例如MCP2551/3221等电平转换芯片。专用芯片是最可靠的电平转换方案,5个优点里面占据了4个,除了成本。
图2;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优势:
  • 驱动能力强:专用芯片的输出一般都使用了CMOS工艺,输出驱动10mA不在话下。
  • 漏电流几乎为0:内部是一些列的放大、比较器,输入阻抗非常高,一般都达到数百K。漏电流基本都是nA级别的。
  • 路数较多:专用芯片针对不同的应用,从2路到数十路都有,十分适合对面积要求高的场合。
  • 速率高:专用芯片由于集成度较高,工艺较高,,速率从数百K到数百M的频率都可以做。 劣势:
  • 成本:专用芯片集众多优势于一身,就是成本是最大的劣势,一个普通的数百K速率的4通道电平转换芯片,价格至少要1元*币以上,如果使用三极管做,成本2毛钱都不到。
3、使用电阻分压转换电平 如下图3,R2和R3构成分压,下图中Vgprs=3.3*5.6K/(1K+5.6K)=2.8V。GPRS模块的的TX由于在发送端,2.8V在右边的接收范围内,所以不需要分压,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限流。
图3;电阻分压法电平转换
优势:
  • 便宜:便宜是最大的优点,2个电阻一分钱不到;
  • 容易实现:电阻采购容易,占用面积小。 劣势:
  • 速度:分压法为了降低功耗,使用K级别以上的电阻,加上电路和器件的分布和寄生电容,速率很难上去,一般只能应用于100K以内的频率。
  • 驱动能力:由于使用了大阻值的电阻,驱动能力被严格控制,并不适合需要高驱动能力的场合,例如LED灯等
  • 漏电:漏电是该方案最大的缺点,由于通过电阻直连,左右两端的电压会流动,从而互相影响。例如,RS232接口采用该方案,上电瞬间外设就给主芯片提供2.8V的电平,轻则影响时序导致主芯片无法启动,重则导致主芯片闩锁效应,烧毁芯片。 4、使用电阻限流转换电平 有一些技高人胆大的工程师,有时候还会使用一个电阻限流的办法,实现两个不同电平之间的转换。具体的现实原理就是利用芯片的输入电流不超过某个值,例如74HC系列的芯片的输入电流值不能超过20mA,即可认为是安全的,如果是5V转3.3V,只要电阻>(5-3.3V)/20mA=85Ω,选择一个1K的电阻,则认为是安全的。因为芯片内部是可以等效一个负载电阻RL,与R1构成分压的关系。
图4;电阻限流法电平转换
优势:
  • 便宜:便宜是最大的优点,只需要一个电阻就解决。
  • 容易实现:电阻采购容易,占用面积小。 劣势:
  • 使用电阻限流法需要具备很高超的技术(作者自认为无法驾驭),不仅需要十分熟悉芯片内部的构成,而且还要考虑限流后的电压范围,最关键的是,出问题了以后还容易和芯片厂家扯皮,使用这类方案的工程师,胆是大了,技不一定高。 5、使用二极管钳位转换电平 有一些工程师还经常使用二极管钳位的方法进行电平转换,如下图左是3.3V转5V,当3.3V电平为高时,5V输出电压=3.3V+Vd=3.3+0.7≈4V,到达5V的高电平阈值,当3.3V电平输出为低时,5V电平输出电压约=Vd≈0.7V,在低电平阈值范围内。 如下图右是5V转3.3V,输入是高电平时,3.3Vout=3.3V+Vd≈4V,当5V电平输入为低电平时,3.3Vout=0V。
图5:3.3V转5V(左),5V转3.3V(右) 优势:
  • 漏电流小:由于二极管的漏电流非常小(uA级),可以单向防止电源倒灌,防止3.3V倒灌到5V。
  • 容易实现:二极管、电阻采购容易,占用面积小。 劣势:
  • 电平误差大:主要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较大,容易超出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
  • 单向防倒灌:只能单向防止倒灌,不能双向防止倒灌。
  • 速度和驱动能力不理想:由于电阻限流,驱动速度和能力均不理想,只能应用在100K以内的频率。
  • 所需器件较多。

网友A:
普通应用速率不高的可以直接分立电路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