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语言编程基础

楼主(2025-05-28):
当前文章介绍C语言的: 位运算运算符、基本运算符、数据类型、变量、for语句、while语句、goto语句、switch语句、运算符优先级强制转换等。

一、变量的命名

变量的命名:   (13个字符)
1. A~Z  a~z
2. 0-9
3. _
4. 说明:  只能字母和数字开头。不能使用关键字。
    //左值和右值
    unsigned int a=123;  //4个字节
    const int b=456;
    char c='A';
    float d=123.456; //123.456 浮点数常量
    char *p="123456"; //"123456"字符串常量
复制
二、常量数据格式

#include "stdio.h"

//常量声明: U和L 表示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ABC 123UL
#define ABC 123ul

int main(void)
{
    //0b101010; //二进制表示形式
    //0x123;    //表示十六进制
    //123       //表示十进制
    int a=0x123;
    return 0;
}
复制
三、运算符
3.1 逻辑非

#include "stdio.h"

//常量声明: U和L 表示无符号长整型
#define ABC 123UL

int main(void)
{
    int a=0;
    if(!a)
    {
        printf("为真!\n");
    }

    int data=1234;
    printf("%d\n",!!data);  //1
    return 0;
}
复制
3.2 位运算

&  :全1为1,有0为0
|   :全0为0,有1为1
^  :相同为0,不同为1
~  :1为0,0位1
>> :右移运算,低位溢出高位补0
<< :左移运算符,高位溢出,低位补0
复制
位运算符使用较多的地方: (1) 单片机里寄存器操作

(2) 协议加密解密、压缩算法、各种算法。

(3) 当做标志位使用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0; //8个位  范围:0~7

    //如何将a第7位,置1呢?
    a|=1<<7;

    //如何将a第2位,置1呢?
    a|=1<<2;

    //将2的第3位和第4位置1
    a|=0x3<<3;

    //如何判断第7位是0还是1呢?
    if((a>>7)&0x1)
    {
        printf("第7位的值为真!\n");
    }
    else
    {
        printf("第7位的值为假!\n");
    }

    //bool sbit  位定义 。
    //bool a; sbit LED1=P1^1;
    return 0;
}
复制
3.3 sizeof运算符

Sizeof运算符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1234;
    printf("%d\n",sizeof(a)); //4

    int b=1;
    printf("%d\n",sizeof(b));  //4
    return 0;
}
复制
3.4 三目运算符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
    int a;
    scanf("%d",&a);  //取地址

    int a,b;
    a=a&b; //与

    int a,b;
    a=a*b;  //乘号

    int *a; //指针类型
    */

    int a;
    a=8>5?123:456;  //if(8>5){a=123;}else{a=456;}
    printf("%d\n",a); //123
    return 0;
}
复制
3.5 运算符的优先级和强制转换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a=123+456-12*5/78; //高优先级先结合,再依次....
    //如果优先级同级,执行顺序是从左边到右边。
    //优先级最高:()小括号

    int b=123456789;
    char a=(char)b; //强制转换,只是取低8位
                    //欺骗编译器,告诉它,b是char类型。

    char a='8';
    int b=(int)a; //强制转换
    printf("b=%d\n",b); //还是字符8
    return 0;
}
复制
四、语句
4.1 for循环语句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int a=123,b=456;
        int cnt=0;
        for(a=0;a<5;a++)
        {
                for(b=0;b<5;b++)
                {
                        if(a==2)
                        {
                                break; //跳出最近的一层循环
                        }
                        cnt++;
                }
        }
        /*
        for(;;)
        {
                //死循环
        }

        while(1)
        {
                //死循环
        }

        do
        {
                //死循环
        }while(1);
        */
        printf("cnt=%d\n",cnt);//20
        return 0;
}
复制
4.2 while循环语句

while循环语句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int a=0,b=0;
        int cnt=0;
        while(a<5)
        {
                while(b<5)
                {
                        if(a==2)break;
                        b++;
                        cnt++;
                }
                b=0;
                a++;
        }
        printf("cnt=%d\n",cnt);//20
        return 0;
}
复制
4.3 goto语句
在平常的逻辑代码里面,不推荐使用goto语句。 常用的地方: 错误处理,某某程序初始化失败,就释放资源等操作。

#include "stdio.h"

//系统里需要有8个状态位,需要存放8个状态位--------当做寄存器使用
int main(void)
{
        int cnt=0;
AA:        //标签的定义,可以放在函数范围内的任意位置。(不能超出函数范围)
        printf("123\n");
        if(cnt==5)goto DATA;
        cnt++;
        goto AA;

DATA:
        return 0;
}

Goto语句常用在错误处理:
#include "stdio.h"

//goto语句在错误处理里使用
int main(void)
{
        if(LED_Init()<0) //表示该函数返回值错误
        {
                goto ERROR;
        }

        if(KEY_Init()<0) //表示该函数返回值错误
        {
                goto ERROR;
        }

        /*....*/
        /*....*/
ERROR:
        //释放资源,结束程序
        return 0;
}
复制
4.4 Switch语句
Switch语句主要用在多分支选择结构----有很多种条件/情况。 实际代码里,常用于菜单选择: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switch(cmd) //cmd的值传入之后,与case后面的比较,成功之后再执行语句
        {
                case 1: //case 后面值只能是常量,而且不能重复
                        break; //跳出最近的一层switch语句
                case 2:
                        {
                                /*......*/
                                break;
                        }
                case 3:
                        break;
                /*......*/

                default: //类似于else
                        printf("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立!\n");
        }
        return 0;
}
复制
示例:

#include "stdio.h"

//投票系统,有3个待选举的人,A,B,C ,有10张票
int main(void)
{
        int i;
        int A=0,B=0,C=0;
        int data;
        for(i=0;i<10;i++)
        {
                printf("请投票(范围1~3):");
                scanf("%d",&data);
                switch(data) //data的值传入之后,与case后面的比较,成功之后再执行语句
                {
                        case 1: //case 后面值只能是常量,而且不能重复
                                A++;
                                break; //跳出最近的一层switch语句
                        case 2:
                                B++;
                                break;
                        case 3:
                                C++;
                                break;
                 //        default: //类似于else
                }
        }

        printf("A=%d\n",A);
        printf("B=%d\n",B);
        printf("C=%d\n",C);
        return 0;
}

网友A(2025-10-05):
还是要把C语言基础教程啃一下

网友B:
最经典的是C语言教程应该是老外写的那本吧